[求ˋ助]SHARP DW-E10FT-W 主機板?

楼主(2022-03-07):
朋友有一台SHARP DW-E10FT-W除濕機問題一上電就燈號全亮然後壓縮機跟無刷鼓風機就動作
感覺像當機誤動作
拆下基板清潔跟補焊狀況一樣
目前朝基板單晶片SH79F166 損壞
請問各位誰有此基板煩請報各價~感謝唷

楼主:
奇怪~我有旋轉圖片橫的~整麼還是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我有旋轉圖片橫的~整麼還是直的

圖片要橫的
因拍照時會順便紀錄圖片的方向格式
要更改照片轉向 先用看圖軟體轉正後存檔 如果還不行
就用小畫家開啟後 再存檔 (會消除圖片的方向格式) 再用看圖軟體確認後 存檔即可

基板能到聲寶服務站問問看

网友:
開關是否有問題?

楼主:
開關沒問題~單獨給單晶片機板供電狀況就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要橫的
因拍照時會順便紀錄圖片的方向格式
要更改照片轉向 先用看圖軟體轉正後存檔 如果還不行

謝謝唷

网友:
單晶片裡面有程式,你買新來是沒用的,晶片初始不正常,要不要先一一釐清周邊感應器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