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E1-572G點位與電路圖

楼主(2022-03-09):
E1-572G LA-9531P主板插電後電流飆高,改用2V燒機後二個MOS管發燙及一顆標印MU3WC IC微燙,因查找不出MU3WC這顆是什麼芯片,想上來問問各位

LA-9531P

LA-9531P

网友:
電路圖
COMPAL V5WE2 LA-9531P Rev1.0.pdf (1.14 MB, 下載次數: 45)

點位圖
Acer Aspire E1-532 E1-532G E1-532P E1-532PG E1-572 COMPAL V5WE2 LA-9531P Rev10.rar (288.74 KB, 下載次數: 33)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感恩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大~~上電大電流一顆公共點濾波電容PC608發燙去除後~排除大電流~~重新插電待機電流0~~可上電跑到0.7A~~這電流是卡在哪一個跑碼
~~可否幫忙解說~~我想了解各上電後卡電流判別哪一供路出問題~~感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大~~上電大電流一顆公共點濾波電容PC608發燙去除後~排除大電流~~重新插電待機電流0~~可上電 ...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848-1-1.html

网友A:
有待機  電流到0.7A  感覺已經過了CPU供電  快亮了  可以刷個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待機  電流到0.7A  感覺已經過了CPU供電  快亮了  可以刷個BIOS看看

感謝大大提示~~請問有BIOS可提供嗎~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示~~請問有BIOS可提供嗎~感激不盡

原本的要備份
E1-572G 2.17 ME_CLEAN.BIN.zip (3.77 M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好的~謝謝獅子魚大大~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