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廠牌的電源供應器

楼主(2022-03-10):
看到這個,是不是應該棄修了,這看起來,很難刮開吧

网友:
好狠~這防護漆要泡很久才會脫落。

网友A:
請搜尋: 環氧樹脂溶解劑

但是不能妄想 處理過程會很輕鬆
因為 電路板 基礎複合材料 就是玻纖布+環氧樹脂  (銅箔層不提)
一般的綠漆(防焊油墨) 也是環氧樹脂

處理過程  必須 一直盯著 溶解狀態
防護漆要泡很久  常常人不耐煩就跑去摸魚
而溶解過頭 就是防焊綠漆損傷  檢視點 QFP IC 腳間
此處防焊綠漆 最窄  受傷摳一下就掉 甚至不用摳 已泛淺色浮離

最慘的是 漆面被攻破 基材環氧樹脂也被咬到玻纖布織紋顯露

正規廠家 是直接換組件    不過這世間惡魔形象風評都是AA級完美
---------------------
另外 真是小板上的 問題嗎?

网友:
是有點頭痛~

如果有其他一樣的 POWER 用置換法 !

確認 問題在哪 再來想辦法處理 !

网友:
看到了這個,是要感謝廠商還是要問候一下?

网友:
看起來比刮掉IC字樣的更機車,擺明不想讓人修,別淌渾水,直接放棄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搜尋: 環氧樹脂溶解劑

但是不能妄想 處理過程會很輕鬆

12V帶不起負載,指示燈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