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 Jets 三角台板金 更方向燈殼 換大燈可參考

楼主(2022-03-10):
正面,明顯彎一邊了,
看到螺絲都拆了吧,

往下滑

卡扣的地方,要注意

專用 特工,沒有,就用敲的

預算夠的,就換新的,不夠的就是先板金一下吧,

換新的,重新排列
方向燈殼

螺絲拆開就可以換了,

以上給喜歡DIY的參考,

网友A:
既然都拆下來了,前叉不順便換油嗎?

网友B:
玩家不是都把珠碗改成錐型滾針軸承嗎?

网友C:
請問您三角台板金方法,速克達只要撞過幾乎都會歪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拆下來了,前叉不順便換油嗎?

別人的車,要收費才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家不是都把珠碗改成錐型滾針軸承嗎?

我還沒升級玩家,等升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三角台板金方法,速克達只要撞過幾乎都會歪把手

花錢,拿去給專業的處理,你可以拿去給 豐原成功路有一間,我是沒去過啦,我是拿去學姐附近的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錢,拿去給專業的處理,你可以拿去給 豐原成功路有一間,我是沒去過啦,我是拿去學姐附近的處理, ...

多謝指導,小弟經驗會歪的幾乎都是直的那隻,基本上不太可能自己敲回來
處理上大致跟野狼前叉歪掉一樣,頭尾用木塊墊著,歪曲點用液壓壓床慢慢壓回來

萬一歪曲點就是三角台跟直鐵管接合處,真不知道要如何喬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