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藍寶石Sapphire Nitro RX570 4GB 過電不顯示

楼主(2022-03-12):
1.故障狀況:過電不顯示,卡上LED有亮。

2.依照故障狀況推測,應該是缺少部份供電電壓。

拆開檢測各個供電二極值,沒有明顯短路,唯有0.9V的供電二極值偏低。

3.上電確認各供電輸出,1.8V之後就沒有輸出。
量測0.9V供電IC(NB671)的工作條件,VCC=5V、EN=3.5V、VIN=12V,沒有輸出電壓與PG。
4.原IC型號NB671絲印AEAH,以NB671L絲印AESG代換。

5.上電測試0.9V -> VDDC、MVDD -> VDDCI 都有存在。

6.由於該卡支援停轉機制,導致風扇轉速不足以降溫,燒機過程當機。
改從afterburner手動調整風扇曲線。
heaven benchmark過測、furmark燒機五分鐘最高溫71度過測。

7.感謝各位收看~請勞駕各位手指餵餵狗糧。

8.參考資料:
(1)NB671
(2)NB671L
(3)[迅維網][笔记本电脑] NB670 NB671 对应的芯片型号 by 我的泪为谁飞

网友A:
……NB671L DATASHEET Page 1/12
The NB671L is pin-to-pin compatible with
NB671 with a NC pin changed to LP#, which is
used to receive the power state command from
the system.

上述是說  NB671L 接腳相容  NB671 並且有一NC腳功能增改為LP#,
這個LP# 由(外部)系統控制

LP 是 Low power mode 意思,用來改善頻率能源效率
通常普遍做法是降低工作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671L DATASHEET Page 1/12
The NB671L is pin-to-pin compatible with
NB671 with a NC pin changed  ...

感謝。

這顆故障率頗高,日後可多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