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製作微波爐變壓器點焊機問題請益

楼主(2022-03-13):
製作微波爐變壓器點焊機的一些問題請益,
先說明一下下面這張圖的概念,Timer是歐姆龍的H3CR-A
通電後按下藍色的SW,Timer的紅虛線會送出交流電(L),
SSR啟動,依Timer設定的時間,讓SSR的腳位1跟腳位2導通,
微波爐變壓器一次側通電110V,二次側焊筆端使用22平方導線繞2圈半,輸出電壓約3.1VAC
想請問SSR這種接法正確嗎?
另外有個問題,即按下藍色的SW,會讓同電源回路ups作動,
從AC供電模式跳到電池供電模式再跳回AC供電模式,
只要按一次藍色的SW,UPS就會這樣作動,
可是量測插座電壓只有113.5~113.0的電壓變動,
所以才有上面的SSR接法是否正確的疑問,
煩請有這方面經驗的網友解答小弟的疑惑,

网友:
使用變壓器點焊是利用短時間大電流(二次側),所以點焊瞬間有壓降(一次側),之前對岸同胞流行過一陣子製作微波爐點焊機製作,也有跳電閘的情況,我想你的情況是ups有反應到壓降的情形,所以跳到dc供電模式,因為時間很短,電錶量不出來,壓降回復後ups跳回ac供電。網友有分成兩派,一派是變壓器點焊類,一派是超級電容點焊類,各有優缺點。如果可以能不能發個照片大家觀摩學習一下。

楼主:
忘記說明,
在焊筆空載的情況下,把時間設定5秒,量插座電壓在(未啟動Timer)113.5V~(啟動Timer後)113.0V之間變動,
僅有0.5V的變化下,會讓同電源回路的UPS反應到壓降?真的好奇怪。

下面兩張圖是用以前丙級電源供應器的殼來改裝的,
目前的接線方式就是#1的方塊圖

另外變壓器二次側的繞線,繞緊跟繞鬆會有差別嗎?

還請大家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小弟以前爬文的結果,如果說錯還請鞭小力一點
空載時變壓器也吃電,印象中也不少,記得網友也有量測過,非想像中的不吃電
變壓器這種電感性負載,接通的瞬間有很大的衝擊(我不知道這樣說是不是正確的說法,跟什麼定理有關)
繞鬆會有"跳動"現象,對功率應該沒差,都是算銅線截面積的,以上小弟自己的認知。

网友A:
經驗談;這個變壓器也太小兒科了吧!我的主題有發表過,請搜尋一下!

另外時間控制,在一次或二次,你覺得呢?

希望對你有幫助的連結;實際工程<有問題圖文上傳,大家會很樂意提共意見的,前提先動手做。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E7%84%8A%E6%A9%9F

网友B:
保留原來微波爐的電源濾波板, 不要去掉就解決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2l9OKWL98g

网友C:
控制線路的 保險絲 應與 主迴路分開 比較好 ~

也就是設置 分別設置保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經驗談;這個變壓器也太小兒科了吧!我的主題有發表過,請搜尋一下!

另外時間控制,在一次或二次,你覺得呢 ...

家庭用的微波爐就這麼大,也正好故障才有得拆變壓器,
個人覺得時間控制最好在二次側,但知識貧瘠僅能想到目前這種方式,
這還是參考了,自己跟著做一個才想得到的。

引用 网友B:
保留原來微波爐的電源濾波板, 不要去掉就解決了

還好這塊濾波板還留著,下周找時間再試試看。

引用 网友C:
控制線路的 保險絲 應與 主迴路分開 比較好 ~
也就是設置 分別設置保護 !  ...

不好意思,小弟資質駑鈍,不懂分別設置保護的意思,
是指SSR或是變壓器這邊再設一個保險絲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庭用的微波爐就這麼大,也正好故障才有得拆變壓器,
個人覺得時間控制最好在二次側,但知識貧瘠僅能想 ...

可以使用 N.F.B 或是其他 類似 型式的保護裝置 ~

重點是 控制線路 主線路 分開  !

各別 設置 就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忘記說明,
在焊筆空載的情況下,把時間設定5秒,量插座電壓在(未啟動Timer)113.5V~(啟動Timer後)113.0V之 ...

5秒空載測試可以,
如果焊接設5秒太長哦~~~
會看到工件發紅 但是又焊不住, 然後SSR可能會燒掉...

之前DIY的經驗, 焊電池大概0.02秒~0.05秒 焊鐵板大概0.2~0.3秒

另外接通瞬間你說量到0.5V壓降, 可能實際壓降有短時間不只0.5V, 你的電表量不出來(時間太短), 但UPS比較靈敏有偵測到
這個如果有示波器可以量看看...(示波器AC電源與待測AC電源需隔離)

楼主:
引用 网友D:
5秒空載測試可以,
如果焊接設5秒太長哦~~~
會看到工件發紅 但是又焊不住, 然後SSR可能會燒掉...

設5秒是為了量AC電壓,不是點焊時設5秒,
也許真的時間太短,以致三用電表量不出來電壓降,
再從這個方向去找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