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7LA8600 不開機

楼主(2022-03-14):
這台有夠麻煩的, 屋主說不開機, 按遙控沒反應. 拆來一看3.5V 待機電源沒了, 電源板有問題, 以為很好修復.

換掉輸出整流管, 3.5V待機電源恢復, 按遙控開機 LG LOGO 從亮燈變暗證明主板遙控都收到訊號, 開機訊號很正常, 可以依然背光沒亮, 也不開機, PFC 輸出390VDC, 3.5V / 12V / 24V 全部正常.

隔了好多天, 再次試驗, 開機, 就無緣無故好了, 燒機看了14小時, 突然又同樣的問題.

測試了 3.5V / 12V / 24V 還是全部正常, 肯定不是供電問題, 短接 3.5V 到 DRV_ON, 背光有亮很正常, 說明不是背光導致保護不開機, 可是怎樣查就是不動作. LG 這機器一共6路LED背光, 每一串都單獨由一個MOSFET控制.

這系列的機器都是主板包含TCON, 強迫開了背光, 直接電供12V給TCON, 只有垂直色條, 說明LDVS沒輸出. 但是 IC3000 沒送出開背光的訊號, 也就是可能在其他地方保護作動中.

這樣放著又過了好幾天, 再開機有好了, 可是不到5分鐘就一樣不行了.

沒有維修手冊, 只能擱著或者等淘寶主板, 看來想練功都不容易修復, 會不會又是那個有名的LG晶片壞掉了.

RENESAS R5F100GEA, 這棵是主板上送出開背光的訊號 DRV_ON 的
晶震訊號用示波器看過很正常

PWR_ON有主板控制, 藍色那一條線, 開關機的訊號很正常.
另外DRV_ON就是背光模組的開啟訊號, 接到3.5V強迫開背光, 證明背光燈沒問題.

這個電源板上面的LED, LD701, 會閃5次還是6次

LG47LA8600_LD701

LG47LA8600_LD701

這個主板上 TPS65178, 看來是 TCON 電源供應的

TPS65178

TPS65178

网友:
你看看有沒有哪個  LDO/DCDC  電壓跑了

楼主:
結果是中頭獎, 那個大大顆的 LG 晶片作怪, 很可能裡面已經有 delamination 出現了, 跟錫球層無關, 重新植球還是莫名其妙的病發, 換顆新的就馬上好了, 繼續看它48小時驗證一下.

話說每次修理電視機都踢到死硬死硬的鑽石板, 看來不適合修理電視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