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述故障原因 朗慕水冷床墊插電後風扇直接運轉無法停

楼主(2022-03-16):
這篇是延續 原作 atrust  的發文
[維修實例]朗慕水冷床墊插電後風扇直接運轉無法停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143-1-1.html

該文 敘說Q6 MOSFET  DS短路
原廠補寄基板更換 也是維修板(有更換Q3 Q6)
我發這帖延續的原因是真正  電路設計錯誤

原電路 以MCU輸出 PWM 控制12V降壓驅動風扇 依不同調降幅度 變化風扇速度
以電路學來說 這是個 非同步降壓型DC轉換電路 buck(或 step down ) converter

Q6 Pch 由 ON 電流通過L1 到達 電容 和風扇(正)
當Q6 Pch 由 ON轉OFF時  L1的磁場延續電流輸出 強制抽取電流
但是Q6關斷狀態 導致產生極高電壓 (V=I*R  R:∞ @Q6 off) 擊穿Q6
這就是D1為何接在 L1/Q6_D這端  改由D1接續L1強制抽取電流
修改方式 D1 的陰極(K:Cathode有記號的這端) 由後改接L1/Q6_D這端

這個二極體工作原理請參閱 ROHM  公司
降壓型非同步(二極體)整流式開關穩壓器的電路和工作
https://techweb.rohm.com.tw/knowledge/dcdc/s-dcdc/02-s-dcdc/90

网友A:
我似乎有點看懂一些
不過肖特基二極管的位置要往前搬
在板子上要怎麼處理呢
不處理似乎又會一直壞
可能把D1倒著黏然後拉線吧?
我想想看><

(冬天還一直沒把板子換上試)

此外謝謝板大分享您的智慧

网友B:
S大這麼認真給淘寶貨除錯, 收到多少出場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S大這麼認真給淘寶貨除錯, 收到多少出場費

神愛世人  媽祖叫我出來...

网友:
有點像 relay 釋放時會產生反電動勢~
要並聯一個二極體來消除反電動勢~

网友C:
D1在這裡的腳色就是飛輪二極體,都已經做成成品了,怎還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网友:
引用 网友C:
D1在這裡的腳色就是飛輪二極體,都已經做成成品了,怎還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可能設計者是將L1+Co解釋為低通濾波吧。

補充內容 (2022-3-17 07:18 AM):
因為沒看到FB迴路,所以不像降壓型DC轉換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似乎有點看懂一些
不過肖特基二極管的位置要往前搬
在板子上要怎麼處理呢

原本的D1就讓他在那邊不一定要移動,外掛一顆DIP 快速或肖特基 二極體都可以。

耐壓 50V以上,電流 1~2A應該都可以。
快速二極體:如FR154之類
肖特基二極體:如SR260之類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愛世人  媽祖叫我出來...

那俺明白了, 以前欠的出場費還賒著, 準備下個除錯題目, 先感謝, 到時候有請S大再度出場順道帶酬神雞, 俺帶醬油, 不過醬油費繼續賒帳

网友:
引用 网友C:
D1在這裡的腳色就是飛輪二極體,都已經做成成品了,怎還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很可能是原創給故意給抄板山寨挖的坑
那幾家盜版 MCU CLONE 到你死我活的挖人牆角.

网友B:
這種用 N-ch 行不行.
俺在幾年前看過一種 TCON, 供電有類似的結構, 她就是常常燒一個 MOSFET, 忘記了型號, 只記得像是通病, 好像是 SONY 還是 SAMSUNG 出品的OEM板, 只是因為它30元錢, 從來沒有畫她的線路圖研究, 但是很確定有些貼牌的電視有召回, 想必是設計出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用 N-ch 行不行.
俺在幾年前看過一種 TCON, 供電有類似的結構, 她就是常常燒一個 MOSFET, 忘記了型號,  ...

Up MOS  使用Nch  可以!!

但是DS導通時  D/S 電壓相近  G極需大S 也大於D  ,
通常 D極  已是Vin   ==> G 要變出比Vin更高的電壓  保持 VGS ON   不然DS導通不良... 燒!!

所以 Bootstrap  電路出現   這是同步整流電路常見手段 (當我知道原理時老是想到 輕功梯雲縱)

至於災情 ... 通常是 Bootstrap  的保持電容  MLCC 沒注意到  X7R Y5V  因為溫度VS容量
Y5V  這個V字  高溫 容量下降  ....最差可以到 -82% 容量。
而這個位置 就連在 功率MOS上   溫度躲不開
又有點 電源濾波意味 墊個電壓而已  於是 嘿嘿嘿

Bootstrap  電路 中文說明   ROHM公司
自舉式電路(bootstrap circuit)
https://techweb.rohm.com.tw/knowledge/dcdc/dcdc_sr/dcdc_sr01/8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用 N-ch 行不行.
俺在幾年前看過一種 TCON, 供電有類似的結構, 她就是常常燒一個 MOSFET, 忘記了型號,  ...

用N-ch可行,而且不一定要用 Bootstrap 方式。

如N-ch放在低端,飛輪二極體移到電源端,過電感後接在電容跟風扇負端,電容跟風扇正端接電源正端,也就是跟P-ch控制方式整個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