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JENN-AIR尊爵冰箱內部風扇故障維修

楼主(2022-03-16):
前兩天聽老婆說冰箱有問題, 冰箱品牌是JENN-AIR(冷凍櫃及保鮮左右分離), 冷凍櫃(冰箱左半邊)上層有些開始解凍,
冷藏部分(冰箱右半邊)似乎沒有冷的感覺, 但是下方抽屜內的蔬菜都快凍壞了, 也就是說冰箱的功能出了問題

冰箱左測冷凍櫃

冰箱左測冷凍櫃

我心想既然會冷應該壓縮機沒問題才對, 上網找了一下有關冰箱冷凍不均勻或上冷下不冷的問題, 大部分都提到是
門沒關好或結冰導致的現象,除霜就可以解決

好不容易拆下冷凍櫃裡面的背板(可看到冷凝器以及上面的風扇), 上面是有一些結冰沒錯,但是沒有很多, 只好先將冰除掉

冷凍室背板結構

冷凍室背板結構

冷凝器及風扇

冷凝器及風扇

冷凝器上方看到一個風扇, 應該是將冷空氣輸送到各處的機制, 難不成ˋ是這個風扇在作怪, 就來試著插回電源運轉看看
果不其然風扇抖動了一下就不轉了, 若手動撥一下風扇則風扇會緩慢的轉動, 拆下來看看

風扇問題

風扇問題

拆開後的內部結構, 原本我想可能是轉子的軸心用久了(大約十四年了)需要上點黃油

風扇電機規格

風扇電機規格

風扇電機內部結構

風扇電機內部結構

但是仔細一看不得了, 左右共有2顆電容頂部有鼓起來的現象

電容頂部鼓起

電容頂部鼓起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看看這電容的規格, 400V 0.47uF

電容規格

電容規格

拆下一量, 的確其中一顆容值為0, 另一顆竟然測到900多nF
(不解, 不是應該ˋˋ470nF或更少嗎, 怎麼變多了? 煩請各位先進解惑)

拆下之電容

拆下之電容

耐壓400V的電容好像都是比較大的規格, 打電話到光華商場幾家電料行問, 的確都沒有這個規格 !
(也可請各位先進解答為何要使用耐壓這麼高的零件[個人非電子科系還請多包涵])

後來想起曾經看到電容串聯可增加耐壓, 如果能買到例如250V 1uF串聯, 是否就可以
提供耐壓達500V 容值0.5uF (幾乎接近準備要換的電容), 再打電話到電料行確定有
這個規格後, 跑一趟光華商場, 還好零件不會太大, 串聯後也可放得下原來位置

電容串聯

電容串聯

剪除串聯腳

剪除串聯腳

插上串聯電容

插上串聯電容

網路上討論的電容串聯提到最好要增加分壓電阻以減少不同電容間漏電流的問題, 但空間
有限而且我用的是相同的規格, 就不特別處理這個部份了(2個容值1.13uF電容串聯後量測
大約為0.55uF)
焊好後的電路板, 雖然原來電路板有塗防水膠, 但是外殼相當緊密, 我手邊也沒有這種膠,
就先不塗了

完成之電路板

完成之電路板

裝回風扇(葉片裝回轉軸還算輕鬆但不會鬆動)

風扇裝回

風扇裝回

緊張的一刻到了, 插電並設定運轉, 風扇自己可以轉動了, 聲音還不小

風扇轉動正常

風扇轉動正常

終於完成了冰箱風扇的維修, 也驗證了一些電子知識(電容串聯耐壓增加),
親自動手做也讓人有不少的成就感, 收工 !

完工圖

完工圖

有兩個問題想請教 :
1. 為何需要用到這麼高耐壓的電容 ? (阻容式降壓電路好像不需要這麼高的倍數[風扇115V供電])
2. 拆下的2個電容中1個已經容值為0, 另一個竟然變高為900多nF, 正常嗎 ?
3. 低溫下使用的電容是否有潛在的問題(拆下的電容似乎也不特別), 例如電解液在低溫下
    (可能零度以下因為是冷凍櫃內)是否會結凍等問題, 用久了有什麼影響 ?

感謝 !

网友:
很棒的維修
但是電容串接不危險嗎

网友A:
先要用力劃出電路圖, 答案自然浮現

网友B:
一般來說 站上期望標題 註明  [ 品牌 規格  遇到的問題~ ]

基本電學課本上教的  C1C2兩同數值 串接各得1/2分壓  是物理學真理
若有一個變了  分壓平衡還能維持嗎  將來爆不爆?

這是 變頻驅動風扇 AC110 整直流再變頻驅動風扇  能源效率考量   (個人喜歡 蔽極馬達 沒那麼花俏問題 能源效率較差 )

用400V  可能是 這個數值 剛好是現實市場量產價格比較好
250/400V 小電解  成本差異不大
許多充電器等等因 AC110/220 全適環境   導致400V 小電解電容 市場大量產價比較好
或是 該風扇製造商 為了與AC220V 型號 應用而統一設計 一起使用這數值
(商業考量 非電子學考量)

低端電容表 沒測DF/ESR   多使用直流充電時間換算電容值
當內阻ESR 不良時  導致充電時間變長 =>換算電容值變大
簡單來說  只能測已知是好的電容  不能測量故障  會把自己騙死

電解電容  普通的85'C  下限達-20'C 或-25'C   不是甚麼高深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 站上期望標題 註明  [ 品牌 規格  遇到的問題~ ]

基本電學課本上教的  C1C2兩同數值 串接各得1/2 ...

沒錯, 耐壓400V應該是商業考量(共用料件, 110V/220V條件下都可用),
感謝指導及資訊提供, 謝謝 !

楼主:

引用 楼主:
沒錯, 耐壓400V應該是商業考量(共用料件, 110V/220V條件下都可用),
感謝指導及資訊提供, 謝謝 ! ...

已經將標題依照SIMON1016大大的建議修改, 謝謝 !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經將標題依照SIMON1016大大的建議修改, 謝謝 !

好像改不了標題, 可能需要版主(wish大)協助改標題 !
可改為 :
[維修實例]JENN-AIR尊爵冰箱內部風扇故障維修
謝謝 !

网友C:
110V交流 整流後 110*1.414 最大值155V
220V交流 整流後 220*1.414 最大值311V

電容耐壓
一般電壓 乘以1.5至2之間. 以12V為例, 12V *1.5=18V, 12*2=24V
電壓高   400打八折,400*0.8 = 320V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V交流 整流後 110*1.414 最大值155V
220V交流 整流後 220*1.414 最大值311V

感謝經驗及資訊分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用力劃出電路圖, 答案自然浮現

是啊, 如果時間夠的話應該是要畫一下電路圖的(這個電路應該也相對較簡單, 比較複雜處
應該是SIMON1016大大所提的轉直流變頻驅動風扇部分), 因為老婆也急著用冰箱, 之前也
修過其他電器很多都是電容在作怪(改天可再分享), 就裝回冰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