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大功率6管高頻加熱器拆解

楼主(2022-03-17):
由於目前網上能找到的高頻加熱器線路圖最多只到四管
我曾試過再多加二管並連上去,但馬上短路
六管甚至八管的電路圖完全找不到
被廠商列為機密

為了知道這個秘密
就買了這個回來研究,看看到底是如何辨到六管並連又不會讓功率管短路
買了這個回來仔細研究,原來是這樣辨到的,這個線路圖可以無限的並連下去
8管10管12管全都能一路接上去不會有任何問題.

研究完後,直接退回去給廠商了,因為寄來時風扇被摔壞,整個框斷裂,讓我可以理直氣狀的直接退回.
我要的只是知道是如何辨到的方法,知道後這個就完全沒有任何用處了,自己買零件來組即可.

网友:
最後兩張圖 沒點選插入本文
又要被........

网友A:
原因? 可否分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 可否分享?謝謝!!

原因我只能用猜的,可能是功率管裡面的電容與電阻並連超過二組以上時,會因為容量或阻值造成短路,二個並連還可以運行,並到三個就不行了.

网友B:
純隨機網路衝浪轉貼
原理有請各位前輩解析說明

4000W zvs induction
https://easyeda.com/editor#id=!3b77ff63481f46b3a7bed28ae4a67e96

PCB板 2D 概觀

EasyEAD軟體 網站內分享的各種 感應加熱電路板 layout
https://easyeda.com/search?wd=ZV ... =modules&page=2

2kW induction heater sch

2kW induction heater sch with protection

2021工業加熱應用中-目前使用的功率半導體開關的額定值 (應用功率領域概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因我只能用猜的,可能是功率管裡面的電容與電阻並連超過二組以上時,會因為容量或阻值造成短路,二個並連 ...

poppoppop老師的發表好實用,又精簡,學到很多,可是樓梯很高,能給後進問您一些膚淺的問題嗎?

我之前的榨油機,效率提高了,可是傳動軸用不鏽鋼304,有撕裂的痕跡,打算用420+噴燈簡單的熱處理試看看,頭腦簡單,還請ˋ您提共一些簡易熱處理資訊,感恩不盡,謝謝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poppop老師的發表好實用,又精簡,學到很多,可是樓梯很高,能給後進問您一些膚淺的問題嗎?

我之前的 ...

傳動軸應該是要用跟曲軸相同性質材質的東西,怎麼會使用不鏽鋼?
不鏽鋼的耐折性與應力吸收都無法達到段造鋼的那種程度..
不鏽鋼雖然有鋼字在裡面,但根本無鋼性,也不能熱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純隨機網路衝浪轉貼
原理有請各位前輩解析說明

感謝寶貴的資料,我之前最多只找到四管的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傳動軸應該是要用跟曲軸相同性質材質的東西,怎麼會使用不鏽鋼?
不鏽鋼的耐折性與應力吸收都無法達到段造 ...

榨油螺桿直接與豆子接觸,難免會有磨屑產生,目前得到的資料,用不鏽鋼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