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N3010 筆電開機8聲短音顯示異常

楼主(2022-03-19):
真是,家裡的筆電都是10年以上,動不動就會出些狀況
從未出過狀況的DELL N3010也迎來了這一天

我有參考這篇文章DELL N4010 筆電開機8聲短音沒畫面,但是狀況也不算是完全相同

目前的情況是開機會有8短音且沒畫面,顯示方面出問題沒爭議

我先把LCD cable挑掉,開機一樣有8短音

然後再透過VGA外接一個螢幕,一樣8短音,但是畫面有東西出來了,不過是花屏
VIDEO TDR FAILURE,失效項目atikmpag.sys

然後會不斷重新開機到上一個blue screen,無法進入win10,最後會進到這畫面,也只能關機

是不是只要出現8短音,就是硬體故障?

這筆電是板載獨顯ati mobility radeon hd 5470,BIOS似乎也沒有選項可以關閉獨顯改用內顯之類的

這還有甚麼解決方式嗎?謝謝

网友:
想辦法把ATI閹割, 或者換 VIDEO RAM. 6550M 閹割了好多年, 一直用到現在都OK.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400-1-1.html

楼主:
主板號DAUM7BMB6F0 REV:F
之前獅子魚大有提供過點位圖+電路圖

只要把GPU的供電關掉就可以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號DAUM7BMB6F0 REV:F
之前獅子魚大有提供過點位圖+電路圖

既然只欠東風, 試試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號DAUM7BMB6F0 REV:F
之前獅子魚大有提供過點位圖+電路圖

沒那麼簡單~這台沒有雙顯設計,有的雙顯設計拿掉獨顯供電可行、或是小改電阻

有些訊號是接到獨顯

這裡有 N5010 參考,要對應到 N3010 就研究看看了
http://www.pldtwx.com/h-nd-2315.html

從圖紙找 UMA 關鍵字,像這個寫到獨顯不同於內顯,DIS為獨顯、UMA內顯。有很多方要改

--晶振要補 25M,這個和上面連結的N5010一樣有補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那麼簡單~這台沒有雙顯設計,有的雙顯設計拿掉獨顯供電可行、或是小改電阻

有些訊號是接到獨顯

挖咧,我本來想說只要移個電阻就好

沒想到要改的東西還不少,那我先放棄治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