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TATUNG TMO-20ME 微波爐啟動運轉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2-03-20):
TATUNG TMO-20ME 微波爐啟動運轉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啟動運轉不會加熱

2.型號~TATUNG TMO-20ME

3.內部電路配置

4.首先檢查高壓保險絲(5KV/0.65A)~已燒斷,會燒高壓保險絲通常要先檢查磁控管,燈絲2端阻抗正常。

5.燈絲1端對外殼阻抗30Ω鐵定絕緣破壞了

6.驗證哪邊絕緣破壞,把磁控管插座固定鐵片鉚釘解離,再測阻抗還是30Ω表示問題在此。

7.再測燈絲1端對外殼阻抗無限大

8.取下磁控管插座剪開絕緣材料,已被高壓打穿碳化阻抗268Ω

9.換上一個拆機磁控管插座備品,用焊錫焊接即可

10.磁控管燈絲1端對外殼阻抗無限大~已正常

11.換下的故障零件

12.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029W

{n_044:}

网友A:
我最喜歡這種微波爐,就兩個旋鈕,一個調火力,一個調時間,教外傭最好用,不用什麼學習一教就上手。
現在市售的微波爐一大堆功能按鈕,我都要看半天了何況是外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喜歡這種微波爐,就兩個旋鈕,一個調火力,一個調時間,教外傭最好用,不用什麼學習一教就上手。
現在 ...

這個問題我家人也是這麼說,數位式的調一些數值老人家看不懂,

壞了換機械式的還比較方便一點..{n_136:}

网友:
詳細的維修過程!!學習了,感恩 W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喜歡這種微波爐,就兩個旋鈕,一個調火力,一個調時間,教外傭最好用,不用什麼學習一教就上手。
現在 ...

小弟接手老妹的伊瑪老微波爐,
就是按鈕一大堆的電子花車,
要設定食物重量/加熱時間/火力大小,
搞的像在做實驗一樣,
有一天編碼器壞了之後,
整台剩下"快速"跟"停止"兩個按鈕有反應,
"快速"按一下加熱30秒,按兩下60秒可以一直累加上去,
從此人生變的單純又彩色.

网友B:
請問:
舊天廚微波爐故障,參照本版更換電容 (有測量正常容值)與三個微動開關一般加熱正常,烤花生不夠力,
歡整台換同型新天廚微波爐就正ˋ常,
磁控管影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舊天廚微波爐故障,參照本版更換電容 (有測量正常容值)與三個微動開關一般加熱正常,烤花生不夠力,

1.搞錯了吧~沒換電容
2.磁控管老化輸出功率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1.搞錯了吧~沒換電容
2.磁控管老化輸出功率不足

感恩 專業答覆 磁控管老化輸出功率不足
電容有換 消耗功率正常
待料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