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USB 56K FAX MODEM

楼主(2022-03-20):
爛爛電腦的電話孔掛掉了, 2005年的XP機沒死, 不過不支援也無法升級, 必須換到win7才能用今天的Oauth2.0
想找usb 外接MODEM的頂替
pchome24 找沒賣了

网友:
蝦皮有啊!!!
https://shopee.tw/search?keyword=usb%E5%82%B3%E7%9C%9F%E6%A9%9F

例如:
XP006 USB 傳真機 FAX 無紙收發 傳真 數據機 無紙傳真 保險 房仲 理專 業務 電腦傳真
https://shopee.tw/%E3%80%90%E5%8 ... 5-8b0f-7a3123369eb8

网友:
2005的筆電應該是有ExpressCard插槽吧?就是那種薄薄一片的,那種擴充槽有很多種類。Modem也是其中的一種。

网友A:
剛翻了一下雜物,是這種嗎?不過不知好壞! 距上次使用應該超過20年以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翻了一下雜物,是這種嗎?不過不知好壞! 距上次使用應該超過20年以上了吧!

這類似. 老闆請問可以試試看插個win7 或 win10 能不能接通電話呀枝枝叫呀, 自動抓不到DRIVER的話是沒辦法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類似. 老闆請問可以試試看插個win7 或 win10 能不能接通電話呀枝枝叫呀, 自動抓不到DRIVER的話是沒辦法 ...

殘念!

WIN7&WIN10都不認識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殘念!

WIN7&WIN10都不認識它。

買了 3 個類似的, 都是 conexant 舊方案的
可是都是 OEM 寫死了 VID/PID, 又沒驅動程序, 就是不撥號不接聽

网友:
你的主機是桌電還是筆電?我是有一台爛爛的筆電有電話孔,要不要參考一下?

网友:
另一種方式就是使用外接式 faxmodem,對於電腦ˋ只是 RS-232 埠,faxmodem 完全由應用軟體使用AT指令操控,不需要特殊的 Windows 驅動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 3 個類似的, 都是 conexant 舊方案的
可是都是 OEM 寫死了 VID/PID, 又沒驅動程序, 就是不撥號不接 ...

USB 界面應該都是轉成 RS-232了,
隨便找一個 USB to RS-232 的接到 USB FAX modem 中的 TTL Tx, Rx, DTR/DSR, DCD, RTS/CTS, 試試
舊款有 PHONE 接頭的筆電 modem 模組大部分也是 232 界面, 想把法抓出每支腳的定義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類似. 老闆請問可以試試看插個win7 或 win10 能不能接通電話呀枝枝叫呀, 自動抓不到DRIVER的話是沒辦法 ...

小弟的庫房可能有內接式魔電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