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將常用電腦電供換下來了

楼主(2022-03-21):
最近就常常發現,電腦極不穩定,動不動就死給你看,有時開機還會重開好幾次,有看過我發圖片的就知道我常用的電腦上壓了一大堆硬碟......要搬下來實在是不容易,今天終於完全不開機了,從早上六點多搞到下午四點,把電腦的零件全拆了,一一除塵(還真多啊,只是忙工作也沒拍照),這個是兇手

虧它還是700W的

這顆電供換上去少說也有3年以上,這顆撿到也是爆電容,只是撿到時只有爆一顆,這次爆了4顆凸起一顆,明天在找電容換上,700W的零件塞的空間滿滿的,沒什麼空氣可以流通的管道,我雖然再出封口有加了一個抽風的風扇,但還是免不了爆電容的下場。

网友A:
有些 電容 是會自爆的~

不管你 用不用 時候到了就是爆 ~

网友B:

那不就是這棵電腦電供是多出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些 電容 是會自爆的~

不管你 用不用 時候到了就是爆 ~

最怕遇到的是有時候自動斷電、有時候又正常的。

手上就兩顆~丟了又覺得浪費,不丟當文書機用,可身邊沒文書機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將常用電腦電供換下來了

那不就是這棵電腦電供是多出來的

小賴來過我這兒,他就知道我備用的電供有幾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賴來過我這兒,他就知道我備用的電供有幾顆。

我備用也很多顆
只是都350-450W的 遊戲加速卡(繪圖卡) 都.......開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怕遇到的是有時候自動斷電、有時候又正常的。

手上就兩顆~丟了又覺得浪費,不丟手邊又沒文書機可用。: ...

原先,我都有在使用的電腦外加電容,加在小四Pin的地方。換上這顆電供時,沒小四Pin,想說我沒用到高瓦數,也就沒加,結果就是悲劇了,明天如果記得,加上外加電容再看看能否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備用也很多顆
只是都350-450W的 遊戲加速卡(繪圖卡) 都.......開不起來

如果是電供不夠力,沒法供應顯卡12V的電力,外加一顆單獨的電供,啟動的開關用繼電器,繼電器的電源接在正常電供的12V或5V,看你的繼電器而定,主電源起動,帶動繼電器,繼電器的接點帶動副電源起動,而副電源就主管顯卡的12V,這樣再不夠力我也沒法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怕遇到的是有時候自動斷電、有時候又正常的。

手上就兩顆~丟了又覺得浪費,不丟當文書機用,可身邊沒 ...

要花 時間去 檢查~

我也有一顆 有時正常 有時就假死~

這種反而不好找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花 時間去 檢查~

我也有一顆 有時正常 有時就假死~

之前換電容都換方便拆的二次側,全換日系,幾年後發生類似你現在這種狀況,都是一次側的小電容做怪,不過換起來真的很頭疼,幾乎散熱板要全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怕遇到的是有時候自動斷電、有時候又正常的。

手上就兩顆~丟了又覺得浪費,不丟當文書機用,可身邊沒 ...

不用丟, 不想修的話拿出來賣,
去年在蝦皮50元買了一顆壞品,
賣家把他手邊4顆壞品半買半送全寄來,
現已經修好3顆,

想自修的話, 大小電容檢查看看,
沒電容表的話, 小電容直接換掉,
(用長壽命型號電容, 凍6、7年輕而易舉)
檢查電源管理IC的偵測腳,
看哪些電壓在臨界值,就能找出問題,
再來調整腳位上的分壓電阻, 就能完修.
(用嘴巴講很簡單 )

楼主:
在更新一下狀況,今天早上跑去醫院抽血,然後興沖沖的到嘉義市溜達,想順便買個電容,到了材料行,ㄟ....還沒開門,回到家,開機後少了兩個螢幕顯示。

我咧,一張430的顯卡沒抓到,這下修POWER變成修主機啦...又要搬硬碟搬主機,歪樓了,後續的我自己搞了,感謝各位大大的關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用丟, 不想修的話拿出來賣,
去年在蝦皮50元買了一顆壞品,
賣家把他手邊4顆壞品半買半送全寄來,

我比較希望撿到軟的,例如沒PG之類的完修機率高。

零件老化真的麻煩、要花時間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換電容都換方便拆的二次側,全換日系,幾年後發生類似你現在這種狀況,都是一次側的小電容做怪,不過 ...

SMD 的電容更麻煩 ~

没有 數值 可以參考 !

東西小 眼睛又不好 修起來吃力~

网友F:
AcBel R88系列記得有終身保固,有終身保固我通常就懶得動手,直接送修比較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比較希望撿到軟的,例如沒PG之類的完修機率高。

零件老化真的麻煩、要花時間排查。 ...

要軟, 應該是換電容就能好才是軟,

如果是前述提到有時自動斷電,
我遇過的是, ovp、ocp、uvp這些保護問題,
先排除電容失效,並確定輸出電壓符合規格,

接著就可針對ovp、ocp、uvp檢測點量測,
如果檢測電壓太靠近轉態點,就修改分壓電阻值,
會自動斷電or偶發性重開機的,
一定可以用電表量到ovp、ocp、uvp檢測點的異常波動,
這跟無PG難度差異不大,

當然, 前提是能查到電源管理IC的datasheet,
像全漢這種, 查不到管理IC的datasheet, 就覺得挺有難度,
不過, 反正修這些東西是消遣,
偶爾拿出來搞, 總有天會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軟, 應該是換電容就能好才是軟,

如果是前述提到有時自動斷電,

電源只有唯一要求:穩定。

哪天我真的受不了、覺得佔空間,可能就丟出來好康報報或換酷幣。

這兩顆瓦數還頗高,800W、600W金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AcBel R88系列記得有終身保固,有終身保固我通常就懶得動手,直接送修比較快 ...

撿到的時候就拆機了,我撿到POWER時,不管好壞,都會拆開替風扇加油。

网友G:
我有一顆R9...1000W..也是終身保固的~
寄回去~他真的會幫你修好寄回...很可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顆R9...1000W..也是終身保固的~
寄回去~他真的會幫你修好寄回...很可愛~ ...

您的應該是沒有自己拆過吧?我是從朋友的回收場撿回來的,這顆的設計有點不好,裡面的零件塞的滿滿的,撿回來是爆了一顆,這次爆了5顆,說實在的,裡面的電容剩不了幾顆沒爆的了,上次換的也沒爆,這幾天陰雨綿綿的,無法出門去買電容,想要網購,16V2200uF一顆3元的沒標示最高溫度,有標示105度16V2200uF的,一顆要價5元,不知這個價格是否會太高?各位大大買的價格不知是多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的應該是沒有自己拆過吧?我是從朋友的回收場撿回來的,這顆的設計有點不好,裡面的零件塞的滿滿的,撿 ...

哦哦 我都用拆機電容 0.0 一箱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哦 我都用拆機電容 0.0 一箱100元

在台北就是方便,以前的中華商場跟光華商場就是零件庫,根本不用備用零件,有需要出門就有,台北我只有在70到73年之間住了3年,現在也是蠻懷念住在台北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