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Focus XT-50IP800 液晶電視有聲音無背光更換燈條後裝不回去

楼主(2022-03-22):
這台版上案例也不少,測試後發現燈條故障,於是買了一樣型號的燈條更換
燈條是黏回去了,點燈也測試ok
但是上面各種一片一片的裝不回去(或是拆開放置的時候可能順序混亂了)

裝完燈條

燈條上面有一層很厚的,看起來有許多蜂槽紋路的板子

蜂槽板子上面有許多一層一層,邊緣有許多長方形打洞突出的透明片很多片

最後是四周塑膠邊框那層

但是最後四週塑膠邊框蓋不上去
圖中藍色圈出來的地方好像不應該在這,這樣就凸出來一塊了

還請有裝過這台的前輩指導一下怎麼把這些一片一片的依序裝回去,感謝大家!

网友A:
裝那導光板 是有順序 與 方向性的 不可裝反
那禿出來的 應該是方向裝錯吧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先裝邊條再裝勻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先裝邊條再裝勻光板

真的是這樣,我還以為邊框是要把所有東西都壓住
想錯了,邊框是最底下墊底的,上面才是很多片的那個,最後才是面板
然後用最外邊有LOGO的邊框壓住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那導光板 是有順序 與 方向性的 不可裝反
那禿出來的 應該是方向裝錯吧

更換燈條後,順利完修,這種只有一條的相對容易換,不用對孔,數量也不用拆到四條
這次好奇特別買了同型號兩家不同價格的燈條
可以看到雖然型號一樣,但是燈珠大小不同
不過即便不同,燈珠小的跟原廠是差不多的,應該是新版加大了燈珠,價格大概差了台幣150

更換後,按照前輩指導的安裝順序,就順利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