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電表的使用
關閉

楼主(2022-03-23):
我家的電風扇故障了,希望趁這個機會可以學習一下簡易的維修。
我在網拍上買了一台電錶,但是不太會用,上來請教一下。

拆開電風扇底座,如下圖所示有兩塊板子。我先拆第一塊小的,拿出來。
準備測量每個元件是否正常,請問電表要切到哪一個檔位?謝謝

网友A:
你已違反版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並記錄違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違反版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 ...

我按編輯,想要重新編輯。但是看不到圖片的連結檔。
請問要怎麼做才能刪除圖片,重新上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編輯,想要重新編輯。但是看不到圖片的連結檔。
請問要怎麼做才能刪除圖片,重新上傳? ...

請詳閱說明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詳閱說明修改即可。

不好意思,請問說明的連結選單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說明的連結選單在哪裡?

請仔細看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說明的連結選單在哪裡?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