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付費徵求MDC14W風扇機板

楼主(2022-03-23):
去年補了跳線又再讓他延續半年壽命,快到夏天還找不到它壞掉得原因
目前可過電無法啟動,已經確認按鍵正常

网友A:
圖2,左上角GND的銅箔為什麼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2,左上角GND的銅箔為什麼黑掉?

黃色的都是螺絲孔哦
橙色的才是GND,抱歉拍攝的不好

另外右側的DC24一插電就有24V(不知道原本應不應該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黃色的都是螺絲孔哦
橙色的才是GND,抱歉拍攝的不好

之前很多DC扇故障案例,
是七段顯示器壞掉, 可自行搜尋一下

网友B:
他應該是問你  背面右上邊銅箔線路(GND  不是DJGND)怎黑黑的  是燒斷還是怎樣
GND  與 DJGND  兩端點有無連通

若上述無問題  按鍵操作 LED也能反應  就剩馬達內的電路  要有點功力了(那麼換照片上的機板是沒用的)

東元 XA1803BRD 直流風扇,馬達不動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87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應該是問你  背面右上邊銅箔線路(GND  不是DJGND)怎黑黑的  是燒斷還是怎樣
GND  與 DJGND  兩端點有無 ...

感謝大大!我後天休假再來分解他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