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RO逆滲透微電腦控制器DIY

楼主(2022-03-25):
親友送的RO逆滲透,用了二十幾年,微電腦控制器壞了,拆開是用AB硬化封住,沒得修了,不知要誇他設計製作到位嗎?只剩塑膠盒可再用,而且費了很大功夫。

忘了先拍照,做好才補拍,本來4個燈,現在剩兩個,少了水源指示及滿水指示,保留了沖洗及製製水指示。

1.想說偷懶一下用現成模塊改電路即可,但用不到一個月,發神經了。

2.只好自己做一個,scottwang老師教的線路圖。

3.不會做PCB,功力不足,只好用洞洞板頂著。

4.做得很醜,線路改改試試,請大家高抬貴手,忍著不要笑出來。

5.手邊的繼電器,全是拆機的,為了想耐用些,改用MOS IR630(也是回收拆機的) 做成SCR。

心得;有動手就有收穫,scottwang老師教的差點忘了,還改了很多次,才正常穩定。

功能差別;除了開始製水時先自動沖洗外,增加了手動強制沖洗(有水源時才有VCC電源)。
本來是;開始製水時先自動沖洗外,另3-5小時會自動沖洗。

請教前輩老師們;MOS的VGS怎麼量電壓,數據表最高4V最低2V,可是我用20V電壓檔量G. S. 兩點;(NE555第3腳+>3.3K電阻+>IR630的G點;結果是沒觸發時0V,觸發時只比VCC低1.5V左右。VCC電源用6V或12V全試了,請問大家怎麼回事?謝謝!

网友A:
大部分 IC 推挽式輸出端 由VCC 到 OUT 段 還是有些電路 要佔用電壓
以一個電晶體 Vbe 0.7V  若是兩電晶體 Vbe串起來 就是 2*Vbe= 2* 0.7V = ~ 1.4V
這是以推出的push out 而言 , 若是 流入的pull in 即是 由OUT 到 GND 段 這裡也有其他電晶體要經手費

若細看NE555 DATASHEET (TI 製品) 關於OUTPUT 段說明
在 VCC 15V  Output=High
電流推出 100mA 時  Output 電壓 13.3V
電流推出 200mA 時  Output 電壓 12.5V

你這情況 推出的電流到MOS G 很微小  所以Output 電壓[只比VCC低1.5V左右] 算是常態

關於
MOS的VGS怎麼量電壓,數據表最高4V最低2V,

....這是你誤會了 你一定是看到 VGS(TH) 這項  說白話些 就是臨界導通狀態 剛剛可以導通(要導不導的臨界電壓)
VGS(TH) 2Vmin~4Vmax  挺平常的
一般應用上 避免落入這區間  例如你拿 5V或3VCC TTL/CMOS  IC  推 這MOS 會危險  實驗室好的  量產...也許也是好的  然後是客戶手上就出事

在低電壓VCC (例如鋰聚合電池)  是不是低壓驅動  會刻意觀察這技術參數  通常標榜(關鍵字)low gate threshold voltage power mosfet

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阈值电压
裡面這個  VGS(TH) 0.45V左右

网友B:
我可能太老了,光看文字 , 還是不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

555 那個線路圖 , 是 555  -> 電晶體 -> RELAY -> 清洗閥,是這樣吧 ,

你說 RELAY 都是拆機的 , 改用 MOS .

這裡開始有疑問 , 你是沒用 RELAY , 直接 555 -> MOS -> 清洗閥 _嗎 ?

若是這樣 , 那你電磁閥的另一端是接 +12V , 或是接 GND ,

這兩種接法線路會差很多的 , 負載接 +12V 的簡單 , 負載接地的複雜 .

若是 555 -> MOS -> RELAY -> 清洗閥 , 這就簡單了 , 解決方法 如 SIMON1016 所說的方向去注意即可 .

网友C:
長時間定時器對定時電容的品質要求很高,使用的電容容量大於 uF 以上最好是使用鉭質電容,否則容易因爲溫度或漏電等因素而造成計時時間不準或不穩。
圖二那個發神經的定時模塊可能就是定時電容不良,換一顆電容器可能就能解決。

555 是電晶體結構所以如要當定時器要儘量提高計時電阻 R 的數值而降低 C 的數值,但  R 最高也只能到幾 M  這個範圍想要更長時間只能提高 C 的數值。
這時可以採用 7555 這顆 CMOS 結構的定時器,接腳完全一樣可以代換,但定時 R 數值可以提高到十 M 這範圍內,可以有更長的時間或相同的時間常數下更小的定時電容。

需要計時到小時為單位的計時電路我不建議用單一 555,應該是採用多級漣波計數器的邏輯電路會比較可靠,如能用到石英晶體震盪再除頻會有更精確時間。例如 74hc5555、CD4521、CD4060 等。

剛好我也需要一個 24H 的精確定時器,如用邏輯電路搭會用到好幾顆 IC 所以改去找現成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koa1cq23af
這幾天剛下訂還沒到手,到手時要先來測試其定時時間的精確度與穩定度,否則就只能寫程式用單晶片來計時。
用這貨可能需要串連兩片,第一片是啟動後多少時間開始動作,第二片是動作後要工作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 IC 推挽式輸出端 由VCC 到 OUT 段 還是有些電路 要佔用電壓
以一個電晶體 Vbe 0.7V  若是兩電晶體  ...

感謝SIMON1016老師解說,了解了,謝謝!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太老了,光看文字 , 還是不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

555 那個線路圖 , 是 555  -> 電晶體 -> RELAY ->  ...

IRF630是N-MOS,而2SC1815雖是3極管,也是N-型,所以接法一樣,接在負載與GND之間,感謝讓我多複習一次,增加記憶。不是科生,瞎子摸象,謝謝大家不吝指導,謝謝!感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長時間定時器對定時電容的品質要求很高,使用的電容容量大於 uF 以上最好是使用鉭質電容,否則容易因爲溫度 ...

這種 low pin count 的 MCU 用 RC/Internal  OSC 肯定不準 , 犧牲 2 pin 掛 X'tal 好了,

有限的 pin 被 dip sw 吃掉真可惜 , 我是還在規劃如何讓 sot-23-6 的 MCU 做最大控制規模 ,

你的情況用 1 pin 作 IR input ,  SPI /I2C  推小小 OLED screen ,

你要設幾分鐘都行 , 還有剩好多 pin , 這建議如何 , 但是要花時間去 coding 呀 ,

還是買一買最快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 low pin count 的 MCU 用 RC/Internal  OSC 肯定不準 , 犧牲 2 pin 掛 X'tal 好了,

有限的 pin 被  ...

我自己有二三十個定時模塊的需求,因為某工程ˋ中有台機器常常會無故當機,弄個定時器讓他每天定時重開機可以暫時解決這個問題。

原本想用邏輯電路來做,但仔細想了一下如需時間可預設的需用到好幾個顆邏輯 IC 來做,這又要畫線路板打樣試做得花一些時間,且 PCB 面積比較大。
如用單晶片 PIC 八腳的來做,兩隻腳給 32768 石英,只要一隻腳做定時控制輸出,定時時間與動作時間由程式寫死不需外部開關選擇也不需做顯示,程式應該很精簡。

後來找到這定時模塊直接買來用最快也最便宜,看圖片此模塊也是 RC 震盪的,如果換成精密電阻與電容看計時誤差能否改善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有二三十個定時模塊的需求,因為某工程ˋ中有台機器常常會無故當機,弄個定時器讓他每天定時重開機 ...

重新看了你的需求 , 這不就是 watch-dog 該幹的事嗎 ?

無法把 watch-dog 加進去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看了你的需求 , 這不就是 watch-dog 該幹的事嗎 ?

無法把 watch-dog 加進去嗎 ? ...

該機又不是我製作生產的,我如何去改程式加看門狗?
那是陸製的專業影音設備,裡面已經有安裝通風扇還是會因散熱不良而當機。
機房已經有 24H 冷氣侍候著,沒辦法只剩這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