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冷氣遙控器液晶顯示黑屏維修.

楼主(2022-03-25):
這支遙控器的液晶顯示文字已經看不到,換了下偏光片和反射銀底片.

更換規格剛好為45度,看起來又像新的一樣了..

网友:
遙控器有型號嗎?

网友A:
請問你的偏光片和反射銀底片哪裡買的?

楼主:
照片上面有RM-P12,國際牌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的偏光片和反射銀底片哪裡買的?

蝦皮,找一下液晶螢幕淡化就有很多了,45度10cm*10cm

网友:
沒有偏光片..如何知道是45度??

网友:
如果有張前後對比照會更清楚,,

另外銀底片看起來好像有點皺

网友:
引用 楼主:
蝦皮,找一下液晶螢幕淡化就有很多了,45度10cm*10cm

好的,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