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2A 求助BIOS

楼主(2022-03-25):
請問前輩有UX32A的BIOS嗎?

目前無法開機,待機電流0.34A

亦或是有人有備份的也可以,麻煩各位了!謝謝

网友:
正確的型號要看主板上的貼紙舊的要備份

网友:
待機電流0.34A似乎太高. 你能確認是待機電流還是自動觸發後的電流嗎

楼主:
綠色貼紙上是PN:60-NY0MB1100-C-02() UX32A() 11653572,原本是可開機,但是我忘記備份就直接寫入網上下載的一版BIOS!感謝獅大提供,但此版撞況依舊0.34不能觸發

网友:
引用 楼主:
綠色貼紙上是PN:60-NY0MB1100-C-02() UX32A() 11653572,原本是可開機,但是我忘記備份就直接寫入網上下載 ...

CMOS電池有拆下放電嗎

楼主:
有放電,故障依舊!冒眛請問獅大,您的檔名是.216,網上下載的檔名是.BIN,原始檔名應該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放電,故障依舊!冒眛請問獅大,您的檔名是.216,網上下載的檔名是.BIN,原始檔名應該是?? ...

你就把副檔名改成.BIN 就可燒錄
工廠版副檔名都這樣

网友:
0.34A如果是待機電流 那應該是有短路了 正常待機 應該不會超過 0.020A  如果是觸發後卡在0.34A 那可以考慮CPU 或是南僑的問題

楼主:
謝謝大家給,我會持續努力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