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技嘉ga-78lmt-s2p點位圖

楼主(2022-03-26):
此主機3vsb異常,只有0.8v,求點位圖和維修方向

网友A:
電路圖5.02
GA-78LMT-S2P Rev5.02.pdf (1.32 MB, 下載次數: 42)
電路圖4.0
GIGABYTE GA-78LMT-S2P REV. 4.0.pdf (848.27 KB, 下載次數: 41)

點位圖5.0
GA-78LMT-S2P Rev.5.0(BV).pdf (178.59 KB, 下載次數: 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5.02

電路圖4.0

請問獅子魚大,這種pdf檔的點位圖是直接用adobe acrobat開嗎?
有沒有像boardviewer的點位圖可以知道各接點間的關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這種pdf檔的點位圖是直接用adobe acrobat開嗎?
有沒有像boardviewer的點位圖可以知道各接點 ...

技嘉大部分都PDF點位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這種pdf檔的點位圖是直接用adobe acrobat開嗎?
有沒有像boardviewer的點位圖可以知道各接點 ...

https://www.adobe.com/tw/acrobat/about-adobe-pdf.html

常用的副檔名 你說的也可以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