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246h 不開機

楼主(2022-03-26):
ASUS VK246h 不開機,此零件燒成碳化Q852,請問各位大大,告知此零件編號..謝謝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184-1-1.html
背面部份近拍( 綠色被面照算下來 第二張)
重貼如下

以下都是 猜測...
該Q852 雖然看不出型號  但電路架構 看起來同Q851
兩個都是 [S] 端 是由 鎖散熱片整流二極體過來
[D] 端 各自有獨立 接二極體陰極(陽極_地) 電感 電解電容
[G] 端 各自受控於  IC 851 不同腳

1. 把Q851 抄過來用 (因為Q851配的 二極體 塊頭大 估計 電流規格 足以 共用Q852)
2. 應該是 Pch Power MOSFET (S進  D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184-1-1.html
背面部份近拍( 綠色被面照算下來 第二張)
重貼如下

SIMON1016大;你好,感謝回覆,Q851是用J598,就試試看,有問題再來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