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對岸不到百元的USB電視信號增強器 開箱、拆解

楼主(2022-03-27):
網站給的規格
規範:
- 工作頻率: Vhf (172-240Mhz) Uhf (470-860Mhz)
-Vswr: ≤ 1.5
- 阻抗: 75ω
-Lna 增益: 25db
- 接收範圍: 50 英里
- 電纜: 1.5c-2v / 黑色 L = 4m

連接器: F 公頭
- 極化: 線性
電壓: 5v
- 電源連接器: Usb
- 電流消耗: 20ma
- 工作溫度: -45 〜 85°C
- 儲存溫度: -45 〜 85°C

先說結論,這產品我覺得沒效果,而且變更差。

   因為目前看數位電視有時候變成格子狀、聲音有時候會中斷,看到這產品
想說不到百元就買來一試。
   試用結果,電視顯示訊號強度增高了。 4X->6X,但實際觀看反而更差,有時候變成整個信號中斷,
原本的格子狀問題、聲音問題依然存在。有這種狀況讓我有動機把它拆出來看一下,電路部分就請
論壇前輩看看了,這部分我不懂,有相同需求的我個人不推薦這產品。

訊號強度變成62了,但實際觀看變成有時候信號會中斷,畫面品質依然沒改善

原本訊號強度

网友:
應該是要買天線才會有改善。

网友:
一直收看數位電視 到現在HD
HD開始就看不清楚,個人經驗是電纜線不符合規格
請參考第四台業者的電纜線規格。增強器電纜線更換試試

网友:
正確名稱應該是 USB「供電」數位電視訊號強波器,看到標題以為是插在USB可以在電腦看電視。

如果在源頭端訊號正常,經延長或分接多台之後訊號變差,在源頭端加強波器有效,反之源頭端訊號已經不良,加強波器會變得更糟糕。

自己摺個四菱天線效果相當不錯,可以試試看,網路上可以搜尋到很多資訊。

楼主:
我目前是已經有在頂樓用大通UA-2天線,以前也DIY菱形天線,比較後,大通的比較好,目前是每台都收的到,但是其中幾台會有偶爾出現格子畫面和聲音中斷。

我收訊位置剛好都距離發射台比較遠,也許是這個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已經有在頂樓用大通UA-2天線,以前也DIY菱形天線,比較後,大通的比較好,目前是每台都收的到,但 ...

天線架設角度很重要,若有天線DB表會很方便,可以邊轉角度邊看各台訊號強度,很容易找到最佳收訊方位。

自己DIY架設,若有可能拿收訊盒配個小螢幕,拿到屋頂天線處先把方位搞定,接下來就剩纜線問題而已。

网友:
我也認為是地理位置問題,diy菱形天線,強波器全試過,結論重點是發射站訊號不夠強,大部分是下雨天就會收不到。
曾想用氬管架一個超高天線,後來覺得要跟著時代走,可能網路較適當,後來就不了了之。我是(家中只兩人)捨不得花第四台月租費,心中的痛。

网友:
DIY的數位電視四菱形天線離電視距離會影響訊號??
https://bbs.pigoo.com/thread-50658-1-1.html

DIY四菱形UHF天線
https://bbs.pigoo.com/thread-37799-1-1.html

网友A:
我自製幾個數位電視天線都是用曬衣架凹成雙菱形使用,天線也只掛在電視旁邊或是背面

自家海邊的1樓.2樓
市區的9樓.11樓.14樓(另有一處安裝在4樓,因為被後面棟鐵皮屋違建擋住訊號,只好延伸拉到6樓屋頂)
全部22個頻道都收的到
比市售幾百元的數位天線收訊還好

要參考這個網站調整天線方向:https://dvbt.kennykuo.idv.tw/

网友:
卡卡卡...... 按 回覆 只出現一個小小的轉圈圈~

這是怎麼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製幾個數位電視天線都是用曬衣架凹成雙菱形使用,天線也只掛在電視旁邊或是背面

自家海邊的1樓.2樓

放對 地方 更重要~

像我家一樓剛好背對發射台~

訊號奇差無比~

2F 另一面 隨便放個 室內天線 就收的不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自製幾個數位電視天線都是用曬衣架凹成雙菱形使用,天線也只掛在電視旁邊或是背面

自家海邊的1樓.2樓

天線調整方向,有這網站,太好了,近日一下雨,又多台收不到,感謝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對 地方 更重要~

像我家一樓剛好背對發射台~

有參考訊號來源網站調整方向嗎?
訊號大多來自好幾個方向,或許其他方向也有其他發射台的訊號哦~
真的不行只能盡量把天線拉到窗外,甚至往高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線調整方向,有這網站,太好了,近日一下雨,又多台收不到,感謝分享.

祝您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參考訊號來源網站調整方向嗎?
訊號大多來自好幾個方向,或許其他方向也有其他發射台的訊號哦~
真的不 ...

最重要的是 因為 1F 前面有 4樓 透天的擋住~

天線一定要設 2F 以上才行 ~

目前就懶得拉線 用室內的 放 1F 高處 !

一般看還可以 但有人使用 手機 (連網)  就G.G了~

我 幾乎 不用手機  所以還可以接受~

网友:
電視訊號增強器、安裝在天線的旁邊、天線輸出的訊號、先經過增強器放大後、天線微弱的訊號先增強、才經過同軸線輸送到電視、這樣的效果會好些、增強器裝在電視旁邊、因為天線微弱的訊號、經過同軸線輸送衰減後更微弱, 這時候增強放大、訊噪比(S/N)會比較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是 因為 1F 前面有 4樓 透天的擋住~

天線一定要設 2F 以上才行 ~

我這也是因為後棟違建,還有三棟大樓擋住
不得已只好往上兩層樓再調整方向
已經用三年多,信號還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這也是因為後棟違建,還有三棟大樓擋住
不得已只好往上兩層樓再調整方向
已經用三年多,信號還是很好

汽機車  經過會 干擾嗎?

馬路旁就很討厭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機車  經過會 干擾嗎?

馬路旁就很討厭 ~

我自己住家是社區靠馬路第一間
一樓和二樓是沒有干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