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電冰箱SR-250B故障 - 壓縮機無法啟動

楼主(2022-03-27):
各位好,

近期到朋友家幫忙看了一台故障電冰箱,故障的症狀是插電後可以聽到但類似繼電器的"搭"一聲,冷藏冷凍風扇、燈都正常,但是壓縮機不會啟動,也不會冷。
因手上沒有電表,目前猜測可能啟動電容、PTC啟動器可能有問題,還請各位高手幫忙指點,感謝!
電路、型號
電路板(無明顯燒毀痕跡)
啟動電容(待測量)
壓縮機

感謝各位!

网友:
這台冰箱沒啟動電容  第三圖是運轉電容
一般都是PTC啟動器壞掉

楼主:
sa2086 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因目前人無法前往朋友家,已經指導朋友需要換什麼,過幾天更換後再來回報維修狀況,感謝!

楼主:
sa2086 大您好,

剛剛請朋友換上新的PTC啟動器之後,仍然是不會冷。 目前的狀況是 插上電源之後會有"搭"一聲,壓縮機會有震動,但幾秒後又會"搭"一聲,然後就停掉,基本上會這樣循環,個人猜測是"過附載繼電器"在作動

有請朋友插著電一個小時,壓縮機會熱 稍稍燙手,請問有沒有辦法測量阻值來判斷壓縮機是否故障?
或是能否協助指點其他的查修方向?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a2086 大您好,

剛剛請朋友換上新的PTC啟動器之後,仍然是不會冷。 目前的狀況是 插上電源之後會有"搭"一 ...

會有"搭"一聲 代表壓縮機過流 而使過負載跳脫
先確認 PTC 啟動器上面那三條線有無插錯位置
能要你朋友 拍照看一下
如沒插錯 壓縮機凶多吉少(卡缸)

楼主:
sa2086 您好,

我請朋友購買的PTC啟動器是依照原本的規格購買(一模一樣的型號muRata 4R7MD - 2 pin)
接線也依照原先的顏色下去插(我們拆之前有拍照記錄),但過附載繼電器沒有更換,沿用舊的

這樣看起來真的是壓縮機掛了...

感謝

网友:
運轉電容測試看有沒有壞,如正常,可加裝啟動電容試試,如還是不運轉,就是壓縮機無救了,..(要注意的重點,是如果插頭有把起來,一定要隔5分鐘後才可以插電)

网友A:
除霜定時器有一個可以轉的旋鈕,要不要再有插電的情況,試試轉動一下
我之前的冰箱是這個故障,冰箱不冷,壓縮機是沒動作,但還是會發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霜定時器有一個可以轉的旋鈕,要不要再有插電的情況,試試轉動一下
我之前的冰箱是這個故障,冰箱不冷, ...

此機型是電子基板控制,沒有除霜定時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sa2086 您好,

我請朋友購買的PTC啟動器是依照原本的規格購買(一模一樣的型號muRata 4R7MD - 2 pin)

不管拆之前有沒有照相,或線路照原來插
重新檢視線路,接上新的啟動器,紅色線接過載保護器,
藍色線接啟動器2號插Pin , 橙色線接啟動器3號插Pin

或是暫時將啟動器3號插Pin拔起不接,然後再上電試看看是否正常,
注意拔起的3號線別碰觸到外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機型是電子基板控制,沒有除霜定時器

抱歉,我看到的是正一大PO的電路圖,不是樓主的

楼主:
tsao0427 您好,

經過幾天等待,我測試了運轉電容,容值沒問題還是12uF, 按照您的指示拔掉橘色線(Pin 3),一樣是"搭"一聲壓縮機啟動,過莫約5~10秒,搭一聲壓縮機又停止,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東西可以進行測試呢?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 您好,

經過幾天等待,我測試了運轉電容,容值沒問題還是12uF, 按照您的指示拔掉橘色線(Pin 3), ...

這樣啊....
心臟掛了,除了移植沒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 您好,

經過幾天等待,我測試了運轉電容,容值沒問題還是12uF, 按照您的指示拔掉橘色線(Pin 3), ...

照你說明 應該是卡缸了
那就死馬當活馬醫看看了 如還是無法運轉就如 tsao0427 大 說的移植吧

方法 :
在壓縮機送電時 負載保護器還沒跳脫前 舉起你的腳從後往前踢壓縮機 使其震動看能不能運轉 如不能就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