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電子壓力鍋的壓力開關壞掉(故障碼E4, 以鍋寶CW-6010為例)

楼主(2022-03-27):
因為CW-6010這個10年前的電子壓力鍋出現E4故障碼
保險絲沒斷面板有通電
但是顯示E4無法加熱
查了網路上的例子應該是壓力開關故障(不加熱時兩端不導通)
有找到這篇同款鍋E4的案例
它最後也發現是壓力開關的問題
可惜沒有說明如何排除障礙及調整
因此我就我所知記錄一下我所研究到的資料

壓力開關是紅框處
A跟B兩個接點平時應該是導通的
只有當鍋內壓力達到時才能斷開
E4代碼的情況下是因為這兩點不導通

我想說它這壓力開關跟網路上都長得不一樣
以為是特規
原來它只是加了一個塑膠罩子做保護
另外可以看到A跟B一高一低不是平行的

A跟B會斷開的時機是
當鍋內加熱時加熱盤會有一個地方膨脹
把綠色箭頭那裡往上頂
頂到正確的位置時(應該要與鍋蓋的壓力浮子上浮之後幾十秒時同時)
紅色處就會斷開
有的鍋子是把A跟B接的是訊號線
那主板就會收到訊號知道鍋子是在保壓悶煮狀態就停止送電給繼電器
讓它斷電不繼續加熱
也有的鍋子是直接A跟B接上主電力線
一頂上去就斷電不透過繼電器

這張模擬綠箭頭處上往頂的樣子
紅箭頭處分開
所以A跟B此時就斷開
可以看到紅箭頭那裡其實滿黑的
這邊用久難免氧化
如果是問題出在氧化
那打磨或換掉都可以
如果問題是在彈片變形
導致你沒加熱時A跟B就已經沒接觸到
這篇是說可以微調看看, 等我試了再分享
換新的壓力開關通常也都要重調過
因為要調到壓力值到達時
綠箭頭的彎曲度剛好可以讓A跟B斷開
不然要嘛斷得太早不會熟
要嘛斷得太晚燒保險絲

至於怎麼調
我有找一些教學研究一下
後面待續

网友A:
跟電鍋的工作原理很像
我上次整理過一台 發現那兩個要碰觸的點
如果沒有上電,好像不會吸在一起, 一開始還想說為啥吸不住
後來上電後, 按壓開關就吸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電鍋的工作原理很像
我上次整理過一台 發現那兩個要碰觸的點
如果沒有上電,好像不會吸在一起, 一開始還想 ...

恩恩
您說的應該是磁鋼限溫器
https://kknews.cc/science/8xbzbzq.html
通電按加熱下去會吸住
當鍋子的溫度到達並且有傳導到磁鋼上
磁鋼達到一定溫度時(以電子鍋來說就是鍋內水燒光了,沒有水可以帶走熱了, 以致溫度開始升高到103度c時)
就會失去磁力讓加熱迴路斷開
比較常見的問題是那顆跟內鍋的接觸面髒了讓熱無法及時傳導到磁鋼上讓它跳開停止加熱
所以讓保險絲先燒掉

网友:
這標題有論文的既視感

楼主:
1處有一個特小的一字螺絲痕可以調
一般正牙來說順時針就是把螺絲往裡鎖
所以這邊順時針轉就會把2處往下頂
當這裡順時針轉得越多
而綠箭頭往上頂的時候
3處被往上頂的力道就可以越輕就讓A跟B分離
也就是鍋內壓力相對小就會斷開了
相反1處逆時針轉得越多
那綠箭頭就要頂得越上去時AB才會斷開(壓力要相對更大才會斷開)
而過快或過早都是不行的

AB斷開時接點往上撞會有答一聲
AB接上時接點往下撞也會有答一聲

网友B:
與烤箱的機械式調溫開關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與烤箱的機械式調溫開關相同。

那個有幾種長得類似的
但這種在綠箭頭處有一個凸點頂針的才是壓力開關
它的原理是壓力足了頂到位了才斷開
其他有幾種是溫控是利用溫度去控制的
不能混用

接5#
調這個壓力的方式
我講我理解最簡單的方法
首先你要確定你的壓力開關AB點是相通的沒有氧化到碰在一起了還不通
且沒有其它故障情形
將壓力開關逆時針轉到調整螺絲有點凸上來
你用力壓綠箭頭已經無法讓它斷開的程度(當然要拿捏一下不要把它按到變形)
這個情況下就算內鍋壓力再大也無法將它頂斷開
底部的蓋子先不要蓋上
接著燒個1公升的水
看鍋蓋的壓力浮子浮上來的時候
對照手表經過30秒後拔插頭斷電(也有人說40或50秒,秒數越久就是持續加熱越久,內鍋氣壓值越高,但剛好就好)
然後不要洩壓不要開鍋蓋
請人幫你扶著鍋子移出桌面一點點
你從下面往上調整壓力開關的螺絲(注意安全,必要時要護目鏡,千萬不要自己弄,要找一個可靠的人一起)
轉順時針轉到聽到答一聲基本上就可以了
表示以後壓力達到這個位置之後就會斷開了
完成之後先手動洩壓後再煮一次測試
看看浮子浮上來之後過了30秒左右
壓力鍋有沒有跑下一個行程(通常你設定5分鐘,它是先加熱到壓力夠,斷開之後,再倒數5分鐘)
如果覺得30秒的壓力值煮出來的飯不熟(通常是不會吧…)
就再改成40秒或50秒
沒問題了就把螺絲的位置上一下704矽橡膠固定以免跑掉

補充1:
如果你聽力沒把握有沒有聽到答一聲的話,
可以在加熱盤的水火線接點跨接一個110v可用的LED燈泡(1瓦左右的就好不然刺眼), 拉出來到鍋外看得到的地方
亮的話表示沒斷開,有向加熱盤送電, 熄了表示斷開
以這個鍋子為例是在黃箭頭處
但是那個螺絲很緊,為避免傷到加熱盤的線路,
如果你有辦法接成用夾的是最好
你手沒有捏著轉有可能會把那個轉斷掉,那鍋子就廢了,且加熱過後那個位置是會燙的
但是這個方式就是不能拔插頭
要在還在通電加熱的時候把握時間調整
要特別注意安全

補充2:
如果覺得這種調整方式不夠科學
你想要鍋子就是很精準在80KPA時停止加熱
可以買那種專門可以接在洩壓閥上的壓力表
那種也可以用來檢查你的壓力鍋的斷開時間點是否正常
如果常修壓力鍋的話可以備一個

楼主:
如果一直順時針轉
可以轉到常斷的狀態(如上圖)
可能這篇的情況是如此吧
以此認知我們來看用壓力表調壓的方式
影片:https://www.ixigua.com/704999514 ... 5f6753a5dc4b4e73709
她的方法是先把壓力開關順時針轉到斷開
再逆時針轉回2圈(轉的同時應該會連通也會有答一聲, 但影片聽不清楚)
她設定到這裡是確保AB是連通且離斷開只有2圈內的距離
接著就把排氣閥拿下來改接壓力表試煮
煮到壓力浮子浮上來
壓力開關答一聲斷開後
壓力表接著開始上升
最終如果是升到0.04MPa到0.08MPa之間就表示調整正確

壓力表的接口好像不是統一規格
要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