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24吋螢幕顯示問題!

楼主(2022-03-28):
偶爾開機,無法全螢幕輸出!
接頭僅有D-sub!
換訊號線無效!
內顯、獨顯測試也一樣!
更換螢幕才解決!
想請問可能造成的原因,謝謝!

网友:
那就是螢幕掛了!

网友:
有時候問題搭配圖片解說,更能清楚找出可能原因~

沒故障圖示,只能猜是否是原廠韌體有問題!
有試過把螢幕還原成原廠設定值的選項嗎?

网友:
拆開螢幕~
找到電源板~
先把所有電容換新~
上電測試~~

网友:
有圖有真相,連型號也沒有,不知如何幫助你。

网友:
這問題我在我家的第四台機上盒上見過
不過它是接HDMI輸出到電視上.

在偶而的情況下,用遙控器打開機上盒與電視
畫面會是在中央,四邊黑框的縮小畫面.
重開就正常了.

我一直覺得就開機時抓取輸出解析度匹配問題?

网友:
數位版換掉就可以了。

楼主:
該螢幕已對在倉庫裡了!
正常設定1920*1080,應該是全螢幕顯示!
但卻四邊都是黑邊,拔插訊號線後,有時會正常!
最後確認是螢幕有問題,只是不知道原因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