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air 2HP空壓機銅管漏氣問題請教

楼主(2022-03-28):
這台是別人給的空壓機,原始外觀相當髒,卡了很多鐵屑(推測是用於CNC)

外觀已經清潔過,機油已經換過(倒出來的非常髒,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沒換過),過濾器已經清潔過

目前的問題是,連接缸頭與儲氣筒的銅管漏氣

整體外觀,製造銘牌已經不見
僅知道馬達是2006年12月底生產

漏氣部位:連接缸頭與儲氣筒的銅管,主要是運轉時會漏氣,氣打滿後是不會漏掉

連接逆止閥的接頭,運轉時會漏的比較明顯
有嘗試緊鎖或對調,還是會有漏氣情形
這樣是否正常?
若不是,有ˋ什麼方法止漏?上膠?還是止洩帶?

再問這台儲氣量是幾公升?因為原始銘牌已經不見,無從得知
壓力開關有被換過,錶頭是10公斤,打到8公斤上下會停止,至於原始壓力值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
1.試試纏止洩帶.(拆解之前要先洩氣,避免危險)

2.壓力開關是可以設定的,
   依照要驅動機器的需求.
   官方原始設定是8公斤.

官方網站

https://www.vivaair.com.tw/pordu ... tem/55-vi-1508.html

目前2HP的數據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沒有喇叭口嗎

网友A:
漏氣你認為會正常嗎!最多是排壓閥排氣聲,銅管漏氣很好處理,就近機電五金比對銅管規格帶去請對方處理(裁剪/喇叭口/銅管散熱片裝回),如是接頭漏氣,拆緊迫螺母看牙頭/喇叭口是否平整或損壞,損壞更換時藉機阿哩阿咂問一堆。

至於多少馬力更好算只要運轉就知 1 HP = 1.015PS1 HP = 0.746kW1 HP = 1.0142CV,看看你的消耗功率=V*A
懶的話看功率計,再把數據丟到網路就會自動算好多少馬力(有看到部分標籤110V)。

哪儲氣桶容量就是容積,把基礎拿出來https://priori.moe.gov.tw/download/textbook/math/grade6/6-3-7.pdf,至於轉換也可丟到網路就會得到你的公升量

至於原始壓力最好不超過儲氣筒承受壓力,最好維持現狀(壓力大小由調壓閥決定(圖片中的黑盒子(設定的彈簧,頂針會頂開電磁開關))

另外看圖電機得氣冷扇無遮罩,運轉氣冷失能,常用最好裝上,也可避免意外捲入造成不可預期傷害。

网友:
先上肥皂水確認漏部位 在拆下看如何處理

网友:
要拆開看才知道實際情形 ~

有可能 牙 已經 損壞  !

之前有遇過 天兵團的 不知怎麼弄的~

把 牙 給弄傷了 怎麼鎖還是會漏~

网友:
這個零件多有零售很好買

楼主:
銅管兩端都有喇叭口
會再拍幾張圖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氣你認為會正常嗎!最多是排壓閥排氣聲,銅管漏氣很好處理,就近機電五金比對銅管規格帶去請對方處理(裁 ...

看來是我的誤解,因為第一次拆裝空壓機,以為是正常...
目前是確認接頭部分會漏,感覺是喇叭口部分沒對緊,會嘗試在鎖緊看看
若無法止漏,再找專業處理看看。
保護罩還在,因為還沒全部弄好,尚未裝回去。

网友B:
如果您確定是喇叭頭的問題
逆止閥 與 缸頭 兩端都有喇叭頭的話

帶著哪條銅管與兩顆螺帽來找我 (或整機帶來)

我幫您銅管壓喇叭管口

网友:
(要是運轉時會漏氣,氣打滿後是不會漏掉)
個人用天鵝牌經驗,啟動時有排氣一點時間減少啟動阻力,所以上述情形應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銅管兩端都有喇叭口
會再拍幾張圖上來

如喇叭口有損壞
也能帶來我這邊 我能幫打喇叭口
那銅管要帶過來 順查看螺帽螺紋有無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確定是喇叭頭的問題
逆止閥 與 缸頭 兩端都有喇叭頭的話

第三圖那喇叭口漂亮 銅管有刮毛邊再打

网友:
缺氧膠厭氧膠~
可以去水電材料行買來試試!

楼主:
漏氣的問題已經找到了
是銅管喇叭口與接頭沒對準,拆掉重新對準就好了
再次上電用肥皂水試漏,不會在運轉時漏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漏氣的問題已經找到了
是銅管喇叭口與接頭沒對準,拆掉重新對準就好了
再次上電用肥皂水試漏,不會在運轉時 ...

喇叭口沒對準鎖過 那會使喇叭口造成些與偏移
對正再次鎖緊沒漏 那也會撐不久 建議喇叭口從做
空壓機是打空氣 不用成本(只電費) 會漏在處理也是可以的

如是冷氣機的冷媒 有鎖偏過的 那我一定會從做喇叭口 因冷媒貴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口沒對準鎖過 那會使喇叭口造成些與偏移
對正再次鎖緊沒漏 那也會撐不久 建議喇叭口從做
空壓機是打 ...

這麼一說似乎有此現象
因為拆下後,逆止閥那端的喇叭口,確實是有點不平整
看來得重作喇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