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FAMOUS FP-040電源供應器

楼主(2022-03-28):
手上有一台CD對拷機,因為有在玩音響,想對裡頭的電供進行電容的修改。
電源供應器的型號是FAMOUS FP-040,裡面有一顆電容長這樣:

我看了一下WIMA有一顆差不多的。

請問各位前輩,這是可以代換的嗎?
多謝各位前輩解惑。

网友A:
是可以替換, 但為何要替換這個電容? 這顆應只是安規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替換, 但為何要替換這個電容? 這顆應只是安規電容.

就單純換換病啦,這個電供還有一顆150uF/400V跟2200uF/16V、680uF/16V各兩顆的電容,我也想換掉,電供的線也換成鍍銀線,看燒出來的音樂CD會不會更好聽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單純換換病啦,這個電供還有一顆150uF/400V跟2200uF/16V、680uF/16V各兩顆的電容,我也想換掉,電供的 ...

燒錄CD或DVD,資料的燒入只有成功與否,最多只會與原資料完全一樣,不會比較好,比較常發生的是.....因為燒錄的過程造成的瑕疵,(光碟片的不良,或是燒錄速度過快造成的讀取不良)燒成的復製品比原來的還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單純換換病啦,這個電供還有一顆150uF/400V跟2200uF/16V、680uF/16V各兩顆的電容,我也想換掉,電供的 ...

CD 是數位訊號 不可能會比較好.... ORZ

楼主:
myav已經討論過一整串了,這些就不在這裡討論了www
感謝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