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源電蚊拍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2-03-29):
熟識wish 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兩大罩門,一是怕熱,二是怕蚊蟲,所以我家有很多電蚊拍,我家電蚊拍都不用買,光是撿人家壞掉丟出來的就夠用了,修一修就可以用很久了,這支大家源電蚊拍也不例外,撿來好一陣子了都丟在牆角,因為夏天蚊蟲又多了,想說再修一支備用。

這支大家源的電蚊拍是充電式的,手把有一個AC插頭,裡面有簡易的容阻降壓給4.2V的鎳鎘電池充電,這種電池不用多久就會壞掉,回收場一定非常多才對。

原本以為換個電池就好了,不過事情沒有我想的這麼簡單,拆下電池測量是壞的,用電源供應器直接加4.2V給捕蚊拍,一按開關直接短路。
電蚊拍都是最簡單的自激電路,裡面就一個SD965電晶體,測量結果C-E短路。

我一看到SD965就想到2SD965,很久以前我用過這個電晶體,我記得一般的電晶體不好代用,查了一下規格表果然有點特殊,給大家參考︰

這個TO-92小黑豆能有5A耐流,我手上的零件已找不到可以代用的,要去電子零件行買嗎?這個去買一定是買到大陸的,還是老辦法找關係好了........
經過十幾天,今天終於收到寄來的Panasonic 製品2SD965,真的假的?還是從新加坡來的。

裝好2SD965 後再一次上電就正常了,用起子短路一下......"拍"的一聲真是有如天籟.......,可惜照片拍不出來。

我手上只有鋰電池,找一個小顆方形的代用好了,不過找到的電池還是大了一點點,只能用斜放才放的下。

為了保護電池不注意過放電及日後方便充電,就加塊保護板,我是利用電蚊拍原本插市電充電的插頭改的,wish 現在手藝很差,Micro USB的孔開的真難看。

自用的就不要太要求了,插上電充飽後就可以開始上工了。

※已經好一段時間了,論壇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很差,有上來論壇的會員記得多少點一點吧!謝謝了。

网友A:
捉到了哦~

你有一張圖没插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捉到了哦~

你有一張圖没插入哦~

剛剛還在編輯中........

网友B:
都外掛舊18650電池 拆下來充電器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外掛舊18650電池 拆下來充電器充電

拿出來充很好啊!電蚊拍也不會很耗電,充一次電應該可以用很久.........,或許沒有必要把保護板做在裡面,不過這樣還能保護電池不過放。

网友C:
SD965剩的會讓學姐拿出來賣嗎,

网友:
小弟都改5.5*2.1,
開孔省事多了,
再開個小針孔導光看充電燈.

网友D:
電蚊拍真的很多可回收,社區回收室檢到不敢再檢了,前前後後已改裝6隻了,再檢會被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965剩的會讓學姐拿出來賣嗎,

應該不會賣,如果會員有需要,可在跟烏骨雞學姐買東西時,就隨貨附送幾個方式處理。
自從有疫情之後我們就沒有開放會員自取,只有用郵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出來充很好啊!電蚊拍也不會很耗電,充一次電應該可以用很久.........,或許沒有必要把保護板做在裡面 ...

幫社區老大人一起改機,其實我也是老人,利用舊筆電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蚊拍真的很多可回收,社區回收室檢到不敢再檢了,前前後後已改裝6隻了,再檢會被罵了 ...

可以搭成陣列~

想像一下自由發揮 ~

网友:
我也修過三個電蚊拍
第一個電池漏液,結果裡面整個電路板都爛掉,我就把它全部分解

第二個用鉛酸電池,阻容降壓充電,我覺得很危險。我發現充電時量蓄電池時高達100V,不知是電容老化而導致分壓太高。所以就拆掉用AA*2供電。還有麥拉電容223J 爆掉,拆掉換第一個來用

第三個一樣改AA*2供電。電晶體故障,電晶體D882更換成第一個的Hsd965
但改完後功能正常,按鈕按著時會有一點點嗡嗡的聲音,也不知為什麼

网友:
看樓主桌上機器就知道很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