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機車電瓶 充放電原理, 為什麼不會衝突

楼主(2022-03-30):
我知道引擎未發動由 電瓶供電
發動後由電盤發電,並對電瓶充電

問題是發動後的供電 (以供電燈泡為例)
1   假設一樣由電瓶供電
那電瓶是如何同時實現充電又供電
電流的流向應該相反,感覺怪怪的

2  假設發動後是電盤接手供電
電瓶此時處於充電中
那燈泡此時要供電  為什麼不是由電瓶供電
而是知道從電盤供電

煩請大大解惑

网友:
靜止時  電瓶12~12.8 V     電盤  無輸出
發動後  電盤13.5 ~14.5V  高於電瓶電壓

畫兩不同電壓 電池12V 和 14V ,  接上燈泡
畫完後再想想

网友:
機車燈泡供電有兩種方式,未發動大燈可點亮或是發動後才可點亮,要知道是由電瓶或是由發電機供電,在電瓶輸出點截斷接一個電流表,看是順向還是逆向電流就知道了,簡單一點接個電壓表,未發動之前的電壓在12~13V之間,發動後的電壓會在13.5~14.5之間,想當然多出來的就是由發電機充電來的。

网友:
發電機輸出能力大於電瓶  電瓶在這個時候工作被發電機拿走了{n_087:}
但是如果你的發電量小於用電量  那不足的電力就會由電瓶代償

网友:
想得太複雜,其實很單純,兩者並聯供電,跟兩個水塔並聯供水意思差不多........

网友:
先從V=IR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