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聲寶除濕機 AD-1291N 啟動正常無法除濕維修實例

楼主(2022-03-30):
聲寶除濕機 AD-1291N 啟動正常無法除濕維修實例

1.啟動正常只有風扇運轉,壓縮機不運轉無法除濕,消耗功率只有47W

2.型號~AD-1291N

3.電源/控制板

4.壓縮機啟動電容測試正常

5.壓縮機頂部過載保護器測試導通正常

6.水滿檢測微動開關測試動作正常

7.除霜感測器(NTC電阻)檢測正常

8.運轉中檢測壓縮機啟動繼電器導通接點2端有AC110V壓降,表示接點已燒損不通了

9.更換新繼電器(10A/120V),老化電解電容一併更新

10.先測試一下全速運轉,消耗功率約213W上下

11.測試幾分鐘下方銅管結霜上方銅管結露,除濕能力不錯

12.組裝完修照

网友:
我家兩台國際牌的除濕機都有自動濕度控制,外加一堆功能,結果都先壞濕度感應器,現在還有一台因濕度感應器故障罷工中......,還是這種傳統的耐用。

网友:
可靠到沒朋友的機器, 加上大師的手藝, 就是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