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V226HQL 螢幕 不上電 維修
關閉

楼主(2022-03-31):
插電指示燈不亮, 拆開來看,
先用電表到短路指示擋, AC電源輸入兩支腳分別到橋式整流中間兩支腳照理是直通的,
但發現有支腳沒有導通聲音, 經檢查, 發現電感有一邊不導通,
找了料板上相類似的換上, 就可以正常開機了

楼主:
修復後開機畫面, 本來有錄影, 但不知道怎麼放上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是電感掛點~
恭喜完修!

网友:
圖片違規了

网友:
你已違反版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並記錄違規次數。

此篇已超過可修改時間,本篇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