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藉由4P繼電器控制阻風門啟動不知此法是否可行?

楼主(2022-03-31):
看了幾篇關於阻風門供電的發文,加上家中剛好有台老迅光,其通病就是那顆阻風門控制器。

聽說過繼電器控制大燈、控制供油泵、控制冷氣....很多例子,於是乎動了一個想法。

從整流器到電瓶的回充電路拉一條旁分電路,旁分電路做為控制使用的訊號(機車發動後回充才有電),接到繼電器再接回電瓶正極,而阻風門供電則由鎖頭ACC(永久正電)供電12V~13V左右。

小弟不才簡單畫了個圖向諸位大大請益,不知此法是否可行?歡迎討論看看。

网友:
你已違反版規︰
1.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文字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並記錄違規。

楼主:
自問自答自己嘗試結果不行,因為此圖繼電器的線圈線路沒有電流經過,所以無法觸發。

网友A:
你的4P繼電器 看起來沒接負極 無法on

另外阻風門 是用來 冷車好發動(額外供油路線,熱車停供)
你想做什麼? 讓冷車不好發? 還是省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P繼電器 看起來沒接負極 無法on

另外阻風門 是用來 冷車好發動(額外供油路線,熱車停供)

謝謝告知!! 確實如此。我繼續實驗測試。

老迅光阻風門控制器故障停產缺料。直接接電門正電是可以,但不太想車子一開電門未立即發動,阻風門就已啟動加熱,之後就難發動了。不過為了讓阻風門延遲啟動加熱,或許我可以加個延遲送電的裝置。

三相整流前其中一條和其中兩條應該也可以不過我還沒試,因為不是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確實如此。我繼續實驗測試。

老迅光阻風門控制器故障停產缺料。直接接電門正電是可以,但不 ...

直接接電門正電 加一手動按壓開關 (手動Q紐) 送電至阻風門就可啟動加熱Q紐。

怕 按壓開關 電流不夠 加一繼電器 小電流推大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電門正電 加一手動按壓開關 (手動Q紐) 送電至阻風門就可啟動加熱Q紐。

怕 按壓開關 電流不夠 加一 ...

謝謝告知, 也是一個辦法,不過有時可能會忘記關或開。我再試試看能不能全自動。

网友:
可以買A博士150 三冠王125 充電燈控制器 31650-KEBE-90B
我的EZ125改三相,是透過這顆控制器去控制阻風門,要在發電機有輸出時,才會對阻風門供電

線路圖
G:接地
R/L:充電指示燈(可不接)
R/B:整流器12V (供阻風門電)
B:點火開關12V
R:電瓶12V

网友C:
樓上大大的提供的控制器,上網看一下要價650元。
假設為了延遲啟動/供電,為什麼不用555這類的!
上網剛好看到一款,555+繼電器都具備,價錢也不貴(我不是賣家,沒有打ㄍㄨㄤˇ ㄍㄠˋ  的意思,純分享想法)
https://reurl.cc/yQp4e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樓上大大的提供的控制器,上網看一下要價650元。
假設為了延遲啟動/供電,為什麼不用555這類的!
上網剛好看 ...

延遲啟動後,如何關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也是一個辦法,不過有時可能會忘記關或開。我再試試看能不能全自動。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96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延遲啟動後,如何關閉?

不太清楚你想問的,或是你的concern是什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延遲啟動後,如何關閉?

以下是以我的 光陽 KIWI 100 為根據,其他車種沒拆過 ,不知是否一樣.
ˋ
阻風門裡面有一個發熱元件 , 冷車時開通額外的油路 , 令油氣較濃 , 以利冷車發動 ,

阻風門裡的發熱零件只是單純發熱體 , 可以用 AC 或 DC , 我的是接在 AC 等於跟大燈同電源 ,

所以沒發動它就沒電可發熱 , 發熱元件熱膨脹會推動阻風門針 , 把額外的油路堵塞 ,

此時轉速就會降低到正常備用狀況 , 阻風門針就一直持續堵注額外油路來省油 ,

到發電機不發電為止 , 自然冷卻後就又恢復開通額外油路  , 等待下一次的冷車發動 .

我不知道原廠為何還要多搞一個阻風門控制模組 , 反正他們有各種考量的可能性 ,

原本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 一個神神密密的模組 , 搞得就是要人掏出錢吧 .

40 年前騎的是手拉阻風門 , 簡單明嘹 , 都不需要研究半天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下是以我的 光陽 KIWI 100 為根據,其他車種沒拆過 ,不知是否一樣.
ˋ
阻風門裡面有一個發熱元件 , 冷 ...

了解,是利用溫度來控制伸縮。
還以為控制器是用時間來控制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了解,是利用溫度來控制伸縮。
還以為控制器是用時間來控制開關! ...

我是就我所知的部份與大家互相學習 ,

大家各有所學 , 也都不吝告訴大家 ,

當然更希望的是能說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

而不是只會說這樣沒用 , 那樣不好的話語 .

要說不好或沒用也不是錯 ,  但也要說出個原因或見解 ,

說不定正是大家的盲點 , 也可以讓人有更新成長的機會 .

或許有些人根本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 在這網路時代 , 這種人不少 ,

就是刷存在感 , 也或許是真正懂的人 , 只是沒有花時間詳細回復 ,

或許是太累沒時間詳細回復 , 或是根本懶得與人分享 , 還有哪種人呢 ?

嗯 .....也不重要了 , 有緣網路相遇 , 有學習到是運氣 , 沒學習到也很合理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下是以我的 光陽 KIWI 100 為根據,其他車種沒拆過 ,不知是否一樣.
ˋ
阻風門裡面有一個發熱元件 , 冷 ...

問題在發電機線圈,大部分設計發電機輸出會有條線直通阻風門,迅光沒有只能搞個控制器

可以參考野狼的作法,從整流器輸出端拉條線接阻風門,電池端串個二極體避免電池電流進入阻風門

這樣就能免裝控制器

類似電路還有電腦主機板的RTC

网友:
忘了迅光是三相還是單相發電,如果是單相,從進整流器的線拉一條來接阻風門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問題在發電機線圈,大部分設計發電機輸出會有條線直通阻風門,迅光沒有只能搞個控制器

可以參考野狼的作 ...

非常認同你的線路觀點 , 原先有想建議接二極體 ,

但不知當電池不夠力時 , 此情況下啟動馬達會從發電線圈強拉多少電流 ,

故不確定該用多大的二極體 , 有螺紋的幾十Amp 應該可以 ,

但要散熱跟絕緣 , 有點麻煩 .

其實不管單或 3 相 , 我認為拉任一條發電的線接到阻風門 , 應該是可行 ,

也就是有來電就會加熱發熱元件 , 差別是加熱時間較長 , 至於沒被穩壓 ,

這發熱元件也不致於對電壓有那麼高的要求 , 個人愚見 , 歡迎指正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非常認同你的線路觀點 , 原先有想建議接二極體 ,

但不知當電池不夠力時 , 此情況下啟動馬達會從發電線圈 ...

三相發電有電壓平衡問題,最好還是從整流器輸出端拉電

紅色方框就是阻風門,原阻風門(旁側啟動器)從電盤拉電

二極體只要耐流高於充電電流就行,以前量勝利者充電電流,油門催下去也才5A

网友:
如果電池充電正極跟電氣回路正極是同一條線,記得要分開拉線,不然車未發動前,電池電流會被二極體檔下導致全車電器無電可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三相發電有電壓平衡問題,最好還是從整流器輸出端拉電

以19樓的圖為例 , 通常啟動馬達用粗線連到啟動RELAY ,

然後到電池ˊˊ正極 , 若電瓶電力不足 , 會從整流器處強拉 ,

我對這加入的二極體耐流規格很是存疑 , 若一按即發就還好 ,

若持續發動時間過長 , 會怎樣呢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19樓的圖為例 , 通常啟動馬達用粗線連到啟動RELAY ,

然後到電池ˊˊ正極 , 若電瓶電力不足 , 會從整流 ...

您的擔心多慮了

電學的基本
V=IR

並聯電路中,每一回路端點電壓相同,各回路電流分別計算

如果您的擔心成立,如果電池老化,發動時開大燈或方向燈應該整個回路幾十A電流亂跑導致回路燒光

而且回路電流會受到供應端影響,輸出不夠頂多拉低電壓,不會無中生有拉出電流

發動系統是單獨回路並聯在其他回路

V2-125 Fi電氣回路圖(彩).pdf (194.8 KB, 下載次數: 5)

這個是金牌V2的電路圖,請您跑一下線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以19樓的圖為例 , 通常啟動馬達用粗線連到啟動RELAY ,

然後到電池ˊˊ正極 , 若電瓶電力不足 , 會從整流 ...

哪有可能強拉發電機電力,做白日夢,全台灣就不缺電了,你把電池拔掉看會不會強拉,保證連動都不會動,再舊的機種來一腳還能踩發(最標準的速克達)。

都知道啟動馬達是唯一的用粗大的電力線與繼電器,也是唯一沒接保險絲的。
哪叫超載,不要把超負載跟強拉當同一事。

最基本整流器有限制流量功能,就算陽春機種最基本還有一顆保險絲,整流器掛了未呈斷路,端看負載(大燈/方向燈/指示燈/尾燈/電瓶等),端看承受能力而燒毀,商業車種不要把任何零組件都當無敵強永不壞,壽命到了該換就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的擔心多慮了

電學的基本

你的觀點我非常認同 , 感謝你的分享 ,

只是目前的疑慮還是ˊ在二極體的耐流規格 ,

再次感謝你的觀點分享 , 有助於我脫離鑽牛角尖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有可能強拉發電機電力,做白日夢,全台灣就不缺電了,你把電池拔掉看會不會強拉,保證連動都不會動,再 ...

有理解你的說法 , 在修理的立場 , 我也認同該換就換 ,

所有的修車業者也認同才對 , 也不希望使用者亂改 .

目前討論的焦點 , 是在於 外加的二極體耐流規格 (不是整流器模組) ,

車行不認同改車 , 也不見得是守舊八股 , 畢竟真有人是瞎改反而危險 .

但至少我個人是不抗拒學習 .

二極體要取耐流多大才適合呢 ? 我還是沒把握不敢貿然瞎說 .

网友H:
迅光的阻風門控制器就是一個繼電器而已。
可以參考我之前的文章「迅光阻風門控制器替代品」。
成本大約 200 以下。
我已經使用自製的控制器超過一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的擔心多慮了

電學的基本

我繼續來求教 , 還是在電流的部分 ,

以變壓器次級繞組來比喻 ,

這裡不談 V=IR , 而是說 P=IV 假設一個 110 -> 12 的變壓器 ,

當沒有過載 , 電壓正常 , 輸出12V

當過載時 , 電壓被拉低 , P=IV 此時電流就是會增大 ,

也就是所需電流超過 供應來源時它就是會令電流增大 , 並表現在電壓下降 ,

才能 P=IV , 中間扣掉線組抗 , 總還是電流顯著增大 , 若電流增大不多 ,

那就是線阻抗大 , 產生限流並發熱掉了 .

因為有電流會變大的存在 , 所以才會一直打轉在二極體耐流這點,

也順道聯想了有關發電線圈漆包線發黑的原因 ,

若是因為安置環境是高溫 , 理當各極均會發黑 ,

小時候做過變壓器學徒 , 知道漆包線會因繞製時不當施力 ,

造成局部線徑被拉細 , 那部位將是首先發熱發黑發生處 ,

扣除線徑問題 , 是否有可能因電池容量問題 ,

長期勉強電發使內仁線圈過電流工作發黑 , 是否也是原因之一 .

所以我所說的拉出電流 , 並不是想憑空生出電流 , 只是基本的 P=IV .

輸配電學的基礎也是 P=IV , 電線桿上的變壓器也是如此 ,

輸配線高壓低電流 , 輸配線承受電流小可用 細 及 輕 並經濟 .

經由電線桿的變壓器降壓 , 變成低壓及提供更大電流入戶 .

總不能要我推翻 P=IV  或是尚有盲點我忽略了 , 歡迎指正 .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迅光的阻風門控制器就是一個繼電器而已。
可以參考我之前的文章「迅光阻風門控制器替代品」。
成本大約 200 ...

我在 11 樓 , 已有貼上你那篇的連結給發文者參考 ,

想必他也順利解決了 , 替他感謝你的分享 .

目前是後續遇到 changold2 大大回文 , 我求知若渴 , 正在向他請益 ,

並探討一些基礎理論的部分 ,也歡迎你的賜教指正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繼續來求教 , 還是在電流的部分 ,

以變壓器次級繞組來比喻 ,

P=IV沒錯,只是為何V會下降?
P=IV=V^2/R=I^2*R

I跟V並不是恆定值,您可以用電表多試著量就能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繼續來求教 , 還是在電流的部分 ,

以變壓器次級繞組來比喻 ,

您的想法沒錯,只是那是基於供應端可以無限制配合時,會有這種情況大多出現在家庭配線,工業用電或車電,一個用量實在太大,一個供應有限,就很難用您的想法解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 11 樓 , 已有貼上你那篇的連結給發文者參考 ,

想必他也順利解決了 , 替他感謝你的分享 .

謝謝啦,我後來有看到了。希望能幫助還在騎迅光的網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的想法沒錯,只是那是基於供應端可以無限制配合時,會有這種情況大多出現在家庭配線,工業用電或車電, ...

大大所言甚是 , 應該這就是我的盲點之處 ,

雖然我仍有所存疑 , 內仁線圈還是會因電壓被拉低 ,

而導致電流會增大 , 只是 delta-t 積分下來的表現有限吧 .

目前並非我的車要處理 , 只是有幸遇到你可請益 , 榮幸萬分 ,

也感謝你花時間指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