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小型暖風機(PTC發熱)拆解請益

楼主(2022-03-31):
在淘寶買了一台小型攜帶型乾衣機
機子本身可以當暖風機
結果買到220V的

原先沒拆開之前插到110V的時候
風扇轉速慢,微風的情況可以測得出風口溫度約35~40度

拆開想是否可以改成使用110V下使用
發現拆機測試下,風扇在過電約30秒到一分鐘後
整個轉速會正常(風量大)
風扇在PTC發熱板的背面(抱歉照片沒拍到)

構造如下圖

整體構造

整體構造

風扇變壓正面

風扇變壓正面

風扇變壓背面

風扇變壓背面

小弟非專科畢業,有些簡單換換零件的經驗
對於電路不是很懂
有查到的資料是,220V的PTC版本在110V下是可以用的
(只是加熱慢了點,也較難達到額定溫度)
請教各位前輩指導這有辦法改成整組單純在110V的情況下使用嗎?

另外在測試時有發現一個疑問
在線路全接好插上110V測試,風扇等待一段時間轉速會正常
測量風扇接點的電壓是達到12V
但PTC本身溫度只有室溫(用電子溫度計測量),當下感覺PTC似乎沒有加熱
吹出來的風也只有涼風

但同樣在110V的情況下,把風扇接頭拔掉
PTC卻可以在兩分鐘內達到190度左右的高溫
請問這是什麼原因?

以上狀況在拿到公司使用220V測試都沒有這些狀況
一切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你就安心的使用220V就好了.....。

至於改裝110V,除機盒,基本陶瓷/機板都要換(運氣好低電壓陶瓷只換降壓型電路),阻抗性頂多消耗功率掉一半,至於達不到原始溫度也是正常。

台灣冬夏也經常缺電(更正只能說用跳的),改用110V請勿再變更,同 感謝你支持,共體時艱,減量用電,會說雖不會溫暖,但不會感覺很冷,比點火材的小女孩幸福還可暖衣服.......造福更多百姓避免停電,這樣虧有滿意嘛!

以上不代表本人立場,因為所以....哪樣.....溫度達不到預期要求,用時間來換取,牽涉環境變數會不會省就不知....至少不會集中用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安心的使用220V就好了.....。

至於改裝110V,除機盒,基本陶瓷/機板都要換(運氣好低電壓陶瓷只換降壓 ...

啦~~嗶....

北極熊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柴啦~~嗶....

北極熊感謝您.

因為........所以........哪樣......大都被砍走了,打不過人家,避免引發腳盆抗議只好縮小.....你懂得! .......哀..真敢硬柪

哪裏像北極熊不缺油/不缺電/不缺裁/不缺原物料/更不缺$/不缺戰爭,跟美國境外戰爭之王還是沒得比......... ..........跟台灣熊差很多

聽說你比綠共夠力............可以教一下技術指導蜀老百姓因電造成損失,如何因跳/斷/缺/造成設備損失原價/物求償,而不是只扣一部分電費,連雞排都不肯發,期待樓上自稱北極熊發一邊文章以饗廣大讀者。

网友C:
已經改不了  機器在220V 用了並接兩組PTCR

220V 串兩組PTR   改  110V 並接兩組PTCR   還有機會

這是命 要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經改不了  機器在220V 用了並接兩組PTCR

220V 串兩組PTR   改  110V 並接兩組PTCR   還有機會

我也是看到了這一點~

直接使用 220V 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安心的使用220V就好了.....。

至於改裝110V,除機盒,基本陶瓷/機板都要換(運氣好低電壓陶瓷只換降壓 ...

謝謝指導
因為家中沒有220V插頭
是拿去公司才有220的可以用
無法直接使用220V

請問電路板的部分有辦法可以改110V轉12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經改不了  機器在220V 用了並接兩組PTCR

220V 串兩組PTR   改  110V 並接兩組PTCR   還有機會

看來這組無緣使用110V了

那電路板的部分有機會改成使用110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看到了這一點~

直接使用 220V 比較快~

瞭解了~謝謝前輩

网友E:
簡單一點,定個110V TO 220V的自偶變壓器,解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來這組無緣使用110V了

那電路板的部分有機會改成使用110V嗎?

電路板的部分  不用改吧  風量30秒後...  忍一下吧
不太建議 你去切割跳接線路  supply mains 電學安全

另外特別警告: 也不建議  拆這個風扇電路板  用於其他裝置
因為這個電路板 輸出(+/-)兩端  與 市電  是無隔離

這原機外殼 讓你碰觸不到導電部位
若被移作他用 容易忽略無隔離 問題 導致觸電危險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來這組無緣使用110V了

那電路板的部分有機會改成使用110V嗎?

可以直接獨立用一組12V電源連接風扇,看是否可達需求,
如果可以達到需求再去想改裝原電路板的事吧!

网友G:
電路的話 220V, 經D1 D2 C1 半波整流
可以用 110V 倍壓 整流

但發熱部份 就沒辦法,還是要220V才行
110V直上,功率只剩1/4

嗯 看半 沒有型號?

网友D:
其實用 110V 也是可以啦 ~

就如你說的 去 改變 風扇的 轉速 ~

不過再怎麼說 使用 110V 烘衣的時間拉長了~

网友H:
簡單粗暴但有危險性的改法,沒把握勿施作, 破壞後無法還原,需用電表精確測量:
發熱器中鋁片和鋁片中間的三條陶土在電路中角色為電阻,可能各為250歐姆上下,
陶土層平均挖些小洞把土取出,三條都要挖,同時要測量阻值小心千萬勿短路,
挖到阻值剩一半時大概可恢復原本一半的熱度,
這樣應可堪用,再挖就不建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簡單一點,定個110V TO 220V的自偶變壓器,解決了。

有考慮到這點~但這瓦數需要買的有點太大台
那重量(超過五公斤)實在有點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板的部分  不用改吧  風量30秒後...  忍一下吧
不太建議 你去切割跳接線路  supply mains 電學安全   ...

謝謝前輩的提醒~安全性上的問題我會注意

風量要等30秒的問題是可以等待
只是不清楚怎麼PTC跟風扇同時使用時
PTC感覺是沒有發熱的

但當把風扇接頭拔除
PTC短時間內可以達到190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獨立用一組12V電源連接風扇,看是否可達需求,
如果可以達到需求再去想改裝原電路板的事吧! ...

我在試試看這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路的話 220V, 經D1 D2 C1 半波整流
可以用 110V 倍壓 整流

電路部分懇請前輩指導一下
這部分有查過相關資料
但不是很確定如何下手
遲遲不敢貿然行動

型號部分有上網查過
沒查到相關資料

型號

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用 110V 也是可以啦 ~

就如你說的 去 改變 風扇的 轉速 ~

時間上的拉長還能接受~
目前是希望有什麼方法能讓他在風扇跟PTC同時上線時
能有溫度的輸出

目前風扇正常轉速時
PTC感覺不出溫度
但風扇接頭拿掉(風扇不轉)
110V下的PTC可以達到19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簡單粗暴但有危險性的改法,沒把握勿施作, 破壞後無法還原,需用電表精確測量:
發熱器中鋁片和鋁片中間的 ...

請問在原本不破壞的PTC的陶瓷部分下
使用110V的電壓不接風扇
溫度可以達到190度左右

但接上風扇(正常運轉)
PTC就感覺不出任何溫度(量只有室溫)
這部分有什麼方向可以去查詢資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在原本不破壞的PTC的陶瓷部分下
使用110V的電壓不接風扇
溫度可以達到190度左右

因為製熱的速度<散熱的速度, 所以你接上風扇就變室溫。

硬要用110的話,解方應只有加大熱源,或降低風速。

改風速的話,pwm調速電路,或改用較小型風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時間上的拉長還能接受~
目前是希望有什麼方法能讓他在風扇跟PTC同時上線時
能有溫度的輸出

功率就是除非你增加發熱體 ~

否則使用 110V 時的功率就是如此~

要你 改變 風速 你還不明白意思嗎?

簡單說 PTC 不是没發熱 ~

只是在那樣的 風速下 就只能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部分懇請前輩指導一下
這部分有查過相關資料
但不是很確定如何下手

你不用一直問...
你要改的東西
一來要會動手做,
二來要有基本電學原理能力
三來改裝有一定的風險及災害問題

你若聽不懂(電路問題),就不要想改了... 改是不太可能了,只能用變壓器轉
變壓器110V轉220V要一兩千瓦,可能比你的機器還貴...

你若能懂電路,仍然想改,還是要三思...
1. 一來空間問題
2. 二來災害安全問題
電路板上的電路
原來為220V 半波整流
可以改110V倍壓整流
PTC發熱.....基本上是無法改
一般改法 (XXXX是發熱體)
220V --------XXXXX--+
0V ---------------------+

1. 可以找到中間點,改一半電壓(110V)
(以你的圖,僅從圖上來看應該是沒有中間點)
110V --------XXXXX--+
                     |        |
0V --------------+       |
110V ------------------+
註:屬於最少改變

2. 找到同規格220V發熱體共四個(另外有三個)
四個並聯使用,達到使用110V但總功率相同...
註:每一個發熱體為原來發熱功率1/4,加起來總功率一樣
一來有體積空間問題
二來成本問題(另外多加三個)

-----------------------------------------
最後,你覺得 如果風扇不動溫度可達190度,所以你覺得
應該"簡單"修改可以,就可以用了...

基本上,溫度是累積的,如果你沒有熱散機制,在發熱點溫度累積會很快...
例: 熱水壺沒水,溫很快上升,如果沒有 防空燒 跳脫機制,接下來八成是 損壞與火災...

所以"快速"發熱(加熱)通常都會有均熱機制
以你的產品,就是用風扇把熱能傳出去
註: 其他葉片式則是電熱絲-->油加熱-->葉片-->輻射式(散熱/均熱)...

所以風扇不動溫度可達190度,
但風扇一吹,熱就無法達原設計
散熱速度 >>(遠大於) 加熱速度
最後熱(溫度差/上升)只有一點點,
你感覺好像沒加熱(有加熱但只有原來的1/4功率)

----------------------------------------------------
最後結論:
簡單的結論
1. 不要管它(不要再想改它)
  你有說在公司使用220V測試沒有問題
  就用220V來用(電流也比較小)

2. 用220V來用(第1點延伸)
  就用220V來用(電流也比較小)
  2a. 家中直接有220V插座
  2b. 變壓器110V轉220V

3. 就是要改
  發熱體九成九應該是改不了
剛剛提到發熱功率只有1/4,反過來降風速
註: 改機有風險,有評估有保護機制再做...
不用再問,怎麼改降風速,因為就算改成了
你八成也會覺得"加熱"太慢(有跟沒有一樣)

-----------------------------------
基本上,不建議去改高功率設備

一來變更原始電路設計及保護機制,
二來意外時保固/責任問題

除非你是行家或專業級人士(但你八成不是)
且有做好安全防災(過溫/過載)保護...

网友:
標題請依共同版規第3條陳述,以利日後搜尋。謝謝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異想天開;如果用溫度開關,控制繼電器,可行嗎?這樣最好改,也最經濟。

网友I(2022-05-04):
建議 樓主重新購買 新品比較好 ..
淘寶查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最貴了只要 ¥ 78 約TWD 351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議 樓主重新購買 新品比較好 ..
淘寶查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10.22762 ...

重新買一台還是 220V 的機型再便宜也沒用,這些賣場很壞也都不標示這是 220V 專用的機型。
自己不懂的設備還是不要上掏寶去買,如不能用退貨麻煩運費很貴也形同沒有保固要自行維修。

PTC 的設備是完全無法更改電壓的,想要改成 110V 的只有自行更換 PTC 一途。
要去搜尋 110V 的 PTC 發熱體,瓦數與外觀尺寸都要相同才能替換,搜尋材料要花時間但更換時不需什麼功力很容易就成功。

网友:
建議找水電或懂水電的朋友在家中直接拉220V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