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DP2522 可以用UC3842代替嗎?

楼主(2022-04-01):
朋友託修的 LOGO投影燈使用的 [絲印 PL22] 一直都找不到零件,duncan大 提供類似的電源IC DP2522 ,也找不到!! 所想一般 UC3842B 比較容易取得,不知道可以使用嗎?  感謝!!

請問 DP2522 哪裡可以買得到?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13 ... LECTRONICS/DP2522/1

UC3842b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uc3842b-d.pdf

网友A:
不行,腳數不一樣,周邊零件與控制方式也不一樣。

硬是要改也是做得到,只是要焊接一片小板子外掛,
還要測試各種參數以符合原本變壓器,但這已不是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腳數不一樣,周邊零件與控制方式也不一樣。

硬是要改也是做得到,只是要焊接一片小板子外掛,

感謝您的答覆!!

网友:
如果是DP2522那麼 OB2520,CL1128,CR5201在5腳加個MLCC到地應該有機會代用吧!

网友B:
DP2522 12V/1A/12W AC-DC适配器电源芯片 兼容OB25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2522 12V/1A/12W AC-DC适配器电源芯片 兼容OB2540

謝謝,國內買得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國內買得到嗎?

腳位要特別注意!

网友:
看起來UC3842無法直接取代,除了腳位外,DP2522屬於無光藕的feedback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