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投影燈維修

楼主(2022-04-02):
鄰居送來一個 logo投影燈說不亮,我打開來一看就 兩片板子 電源板子包刮 LED 驅動OC5265  5V降壓XL2001E1 電源IC 絲印PL22, 控制板子 馬達驅動ULN2003 微控ES7P1731 藍芽模組 SYN531R .

因為比較性急不小心把 微處理器ES7P1731 給燒了!!

這次學了不少東西
電源故障 把相關的線路圖畫了出來 PL22 絲印 感謝 DUNCAN 大提供相近的資料,得以把線路畫了出來,最後因為找不到IC 還好發現電壓30V 可以使用 HP的電源來代替,把次級線圈處切開,直上 30V 給下一級 OC5265 LED 電路 和 XL2001E1 作5V給 微處理和步進馬達.
電源板

部分線路

5V

使用HP電源代替

LED 驅動IC 靠 DIM 接腳來啟動 LED點亮, 步進馬達使用 ULN2003 反向驅動,由微控驅動!!
LED 驅動部分

步進馬達驅動

正確驅動波形

藍芽模組SYN531R 接收遙控器的信號,他的格式和紅外線遙控器相同,使用 ARDUINO 的 庫程式 IRrecv.h 可以讀出他的資料.
藍芽板子

接收解碼

步進馬達 剛開始 卡住了,手動轉動後就順了!! 使用驅動信號時發現怪怪的,後來才發現 5線式 和6線式 驅動模式不同,還有 ULN2003 式反向經過程式修改終於IDLE 電流變小了!!

原來的微控ES7P1731被我燒壞了!! 只好使用 Arduino ProMini 板子來改,使用RS232/TTL 傳送程式這樣空間可以塞進去. 使用 Saleae 邏輯分析儀確認驅動波形 正反轉 以及程式動作.提供有興趣者參考 這次 Ticker.h 應該是TIMER  他解決了步進馬達執行時不會頓噸的.
微控器

代替品 ARDUINO PROMINI

下載器

邏輯分析儀

結果

** 感謝 LAZY104 大提供 電源 IC 資料.希望可以買得到.
#include "Ticker.h"

/*
  步進馬達練習 正反轉 持續脈衝 A B C D independent
  20220401
*/

// Pin 2 3 4 5 for phase A B C D .
// pin 7 led driver enable and PWM
// BT receive pin 11
#include <IRremote.h>
#define SET_HI(pin) digitalWrite(pin, HIGH)
#define SET_LO(pin) digitalWrite(pin, LOW)
void CW_ticker();
void printCounter();
Ticker timer1(CW_ticker, 10); //1ms
Ticker timer2(printCounter, 1000, 0, MILLIS);
boolean motor_enable = false;
boolean lamp_enable = false;
boolean CW = true;
long recvData;
int phA = 2;
int phB = 3;
int phC = 4;
int phD = 5;
int led = 6;
int RECV_PIN = 11;//not need setup it included in IRremote.h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int tickerCount = 0;
int control_value = 0;
IRrecv irrecv(RECV_PIN);
decode_results results;

void execu(void)
{
  switch (control_value)
  {
    case 1:
      Serial.print("results.is on/off"  );
      Serial.println(control_value);
      lamp_enable = !lamp_enable;
      motor_enable = !motor_enable;
      if (lamp_enable)
      {
        SET_HI(led);
      }
      else
      {
        SET_LO(led);
      }
      break;
    case 2:
      Serial.print("results.is CW  ");
      Serial.println(control_value);
      CW = true;
      motor_enable = true;
      break;
    case 3:
      Serial.print("results.is CCW");
      Serial.println(control_value);
      CW = false;
      motor_enable = true;
      break;
    case 4:
      Serial.print("results.is STOP");
      Serial.println(control_value);
      motor_enable = false;
      break;
  }

}
void CW_ticker(void)
{
  if (motor_enable == true)
  {
    if (CW == true) //for 41step motor
    {
      tickerCount++;
      if (tickerCount == 1)
      {
        SET_HI(phA);
        SET_LO(phB);
        SET_LO(phC);
        SET_LO(phD);
      }
      if (tickerCount == 2)
      {
        SET_LO(phA);
        SET_HI(phB);
        SET_LO(phC);
        SET_LO(phD);
      }
      if (tickerCount == 3)
      {
        SET_LO(phA);
        SET_LO(phB);
        SET_HI(phC);
        SET_LO(phD);
      }
      if (tickerCount == 4)
      {
        SET_LO(phA);
        SET_LO(phB);
        SET_LO(phC);
        SET_HI(phD);
        tickerCount = 0;
      }
    }
    if (CW == false)
    {
      tickerCount++;
      if (tickerCount == 1)
      {
        SET_LO(phA);
        SET_LO(phB);
        SET_LO(phC);
        SET_HI(phD);
      }
      if (tickerCount == 2)
      {
        SET_LO(phA);
        SET_LO(phB);
        SET_HI(phC);
        SET_LO(phD);
      }
      if (tickerCount == 3)
      {
        SET_LO(phA);
        SET_HI(phB);
        SET_LO(phC);
        SET_LO(phD);
      }
      if (tickerCount == 4)
      {
        SET_HI(phA);
        SET_LO(phB);
        SET_LO(phC);
        SET_LO(phD);
        tickerCount = 0;
      }
    }
  }
  if (motor_enable == false)
  {
    SET_LO(phA);
    SET_LO(phB);
    SET_LO(phC);
    SET_LO(phD);

  }
}
void printCounter() {
  //  Serial.print("Counter ");
  //  Serial.println(timer2.counter());
}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the digital pin as an output.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filename logomotor41"  );
  pinMode(phA, OUTPUT);
  pinMode(phB, OUTPUT);
  pinMode(phC, OUTPUT);
  pinMode(phD, OUTPUT);
  pinMode(led, OUTPUT);
  SET_LO(phA);
  SET_LO(phB);
  SET_LO(phC);
  SET_LO(phD);
  irrecv.enableIRIn();
  timer1.start();
  timer2.start();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timer1.update();
  timer2.update();
  if (irrecv.decode(& results))
  {
    if (recvData == results.value) //-----0331
    {
      Serial.print("recvdata line 158  ");
      if (results.value == 0xCA563D74)
      {
        control_value = 1;//on
      }
      if (results.value == 0x97248A46)
      {
        control_value = 2;//cw
      }
      if (results.value == 0xB26FB4D)
      {
        control_value = 3;//ccw
      }
      if (results.value == 0x984C8A9B)
      {
        control_value = 4;//speed
      }
      execu();
    }
    recvData = results.value;//---------331---
    delay (10);//---------331---
    irrecv.resume();
  }
  /*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Serial.println(results.value, HEX);
      irrecv.resume();
  */
}

网友A:
若是接受 更動腳位代用  可以考慮 OB3398MP  我找這顆(On-Bright) 市場能見度比較廣泛一些

OB3398MP 基本資料
https://www.on-bright.com/index/ ... cid/59/id/217.shtml

taobao 有不少 , 例如
https://world.taobao.com/item/622943528406.htm

露天的  照片上都是比較 errrrrr  ... 跟我不合
https://www.ruten.com.tw/find/?q=OB33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接受 更動腳位代用  可以考慮 OB3398MP  我找這顆(On-Bright) 市場能見度比較廣泛一些

OB3398MP 基本 ...

SIMON大:
   感謝您!!

网友B:
這太搞剛了, 搞不清楚是維修還是開發新機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太搞剛了, 搞不清楚是維修還是開發新機器 :)

OLDHAN 大:
  維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