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init.exe 指令程式(MS-DOS for PC-98)

楼主(2022-04-02):
我有一台PC-98的電腦硬碟掛掉了,更換新的硬碟後電腦卻無法辨識,
我上網查詢資料結果,說要執行一個MS-DOS(for PC-98)
的 "diskinit.exe"程式.
請問有人知道哪裡可以找到diskinit.exe 指令程式嗎?
謝謝.

网友A:
容量太大的硬碟DOS系統認不到,不知你使用的新硬碟規格為何?
建議可用小容量記憶卡轉IDE介面替代硬碟。

新硬碟需要 fdisk,然後執行 format。(FAT16格式)

MS-DOS and Windows command line fdisk command

How to Make a Hard Disk DOS Boo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太大的硬碟DOS系統認不到,不知你使用的新硬碟規格為何?
建議可用小容量記憶卡轉IDE介面替代硬碟。

謝謝P大分享的資料與資訊,
我的新硬碟容量100MB.介面是SCSI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P大分享的資料與資訊,
我的新硬碟容量100MB.介面是SCSI的.

我看了一下說明,PC-98有三種磁碟格式可選,PC/AT格式用 Fdisk就可以操作。
但是你的磁碟使用SCSI,應該是要載入驅動電腦才認得到。

PC-98で認識できるハードディスクのフォーマット形式について

Device Drivers for DOS/Windows 3.X
ASPI8XX.SYS
This driver is an Advanced SCSI Programming Interface (ASPI) manager that provides standard ASPI compatibility between your SCSI host adapter hardware and ASPI-compatible applications.

SYMDISK.SYS
This driver is for non-INT13h SCSI disk drives and removable media devices, and works through the ASPI manag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Mドライバダウンロード 頁面首檔.

感謝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說明,PC-98有三種磁碟格式可選,PC/AT格式用 Fdisk就可以操作。
但是你的磁碟使用SCSI,應該 ...

我用桌電下載完資料後,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兩者電腦使用的磁片規格不同,
桌電的3.5吋磁片容量為1.44MB,PC-98的3.5吋磁片容量為1MB.
我試著將資料拿到PC-98電腦,無法讀取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桌電下載完資料後,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兩者電腦使用的磁片規格不同,
桌電的3.5吋磁片容量為1.44MB, ...

沒用過,不知道。但規格都查得到。
這些都是老東西,老規格,要查找正確資料才能一步步解決問題。
雖然我從接觸apple ][ 硬體開始玩電腦、8086一路到現在,PC-98的日規電腦還真沒碰過。
找現成的模擬器應該比較容易,要把這主機搞起來難度很高。

硬體需求:
Floppy 3 Mode Support
Unlike normal floppy drives, 3 mode floppy drives support three different floppy disk formats – 1.44 MB, 1.2 MB and 720 KB.

pc-98-floppy-fmt-1.2

Writing PC-98 Floppy Images Under Linux

PC98 HDD images

YAHDI (yet another hard disk im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桌電下載完資料後,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兩者電腦使用的磁片規格不同,
桌電的3.5吋磁片容量為1.44MB, ...

NEC PC-9821 As2 Part 5: Hard Drive Instal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C PC-9821 As2 Part 5: Hard Drive Installation

謝謝pucheng分享的資訊,這篇網路的改機文我有看過,
但我手上的電腦沒有IDE介面接口,所以不適用於影片的改機方式.
研究了好幾天,目前還是無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pucheng分享的資訊,這篇網路的改機文我有看過,
但我手上的電腦沒有IDE介面接口,所以不適用於影片 ...

注意看影片就可以發現,他不是直上 IDE介面,是利用轉卡接上電腦。
我猜是 記憶卡轉 IDE 轉 SCSI。
應該市場上也能買到 記憶卡直上 SCSI的轉卡,這樣記憶卡就可用讀卡機在一般的PC上面下在影像檔製作好開機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影片就可以發現,他不是直上 IDE介面,是利用轉卡接上電腦。
我猜是 記憶卡轉 IDE 轉 SCSI。
應該 ...

看來應該是 IDE轉接SCSI沒錯,看到有人賣這類產品和影片中有87%相似度。

网友C:
記得pc-98是ide介面用這個會不會比較簡單一點 https://reurl.cc/9Gz9pn,軟碟好像也要加引數才能FORMAT成1.44,您要不要用FORMAT /?看看說明,抱歉,十幾年沒碰這型機器如有錯誤請見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記得pc-98是ide介面用這個會不會比較簡單一點 https://reurl.cc/9Gz9pn,軟碟好像也要加引數才能FORMAT成1. ...

早期用 SCSI,後期用 IDE

PC-9800歷史
PC9801VM/VX性能參數
CPU:V30 10MHz/80286 10MHz
記憶體:640KB+1MB(可擴展到16MB)
顯示解析度:640*400*16色*4畫面
軟碟機:5寸或3寸 2HD軟碟機*2(可選配兩個外置2DD/2HD軟碟機)
硬碟:(選配)10-40M SASI,100M SCSI

在90年代初......
原來的PC9801系列進行了低價化,減少了擴展槽數量、硬碟使用IDE匯流排,推出了少數幾種末代機型(PC9801BX等)

网友D:
gameboy99 問題解決了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影片就可以發現,他不是直上 IDE介面,是利用轉卡接上電腦。
我猜是 記憶卡轉 IDE 轉 SCSI。
應該 ...

影片中的硬碟是 Conner CP30544, 它是IDE介面的!
IDE是沒有辨法直接轉成SCSI介面的.. 轉卡上需要有特別的晶片才行!
EX: ACARD AEC-7720U http://www.wnvs.cyc.edu.tw/ebook/ide2scsi/index.htm
影片中的盒子內, 應該有改裝, 後面才接上 CF/IDE 轉卡

那個CF卡轉IDE的板子... 牛有很多個! 以前做案子時的基本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用 SCSI,後期用 IDE

PC-9800歷史

感謝您提供的訊息,
硬體問題解決了,
但是根本的問題還沒找到,
不過確定可排除硬體,
目前朝軟體方面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gameboy99 問題解決了沒?

還在闖關中...
目前朝軟體方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