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路由器的選購問題

楼主(2022-04-02):
各位前輩,請問一下

我目前家裡有一台Asus RT-N10+ D1,當年想說便宜堪用就買了
確實以透天厝來說,單一個樓層還可以應付
目前是放在一樓窗邊(擺設如圖),一樓收訊都沒啥問題,但是二樓房間收訊就很差,斷斷續續,時有時無
補充說明,紅圈是AP(放窗邊),藍圈是電腦(在各樓層的正中間)

我是有點納悶,差一個樓層訊號也掉太多了吧

是否一支天線的訊號都比較弱?換成兩支天線以上的款式就會改善?
又或者是刷DD-wrt或TOMATO也有可能改善?

网友A:
看你二樓使用的地方在哪?無線分享器放在一樓的最上方(二樓使用的正下方)或是二樓使用的地板,還有就是不要相信什麼5G的,那個只是速度快,但是穿透能力很差,反而最基本的速度是慢些,但是穿透能力很好,你用無線網路,穩定度比較重要,速度是其次。

网友B:
一二樓之間如果有樓梯的話,把AP移到樓梯口附近。
如果AP無法隨意遷移位置的話,可在樓梯上下出口附近安裝一台 repeater。
先找看看家裡有沒有舊的無線路由器(有repeater功能),就是 802.11g也沒關係,都有效果。
我記得 Wish大好像有貼過很多台標酷幣,只是不知道有沒有repeater功能,還有規格有沒有 802.11g以上。

之前親戚家有類似問題,我找了一台很舊的 PCI BLW 54??(忘了實際型號) 802.11g 54Mbps安裝在透天二樓樓梯口,不花錢就解決信號弱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二樓之間如果有樓梯的話,把AP移到樓梯口附近。
如果AP無法隨意遷移位置的話,可在樓梯上下出口附近安裝 ...

+1!樓梯口真的很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二樓之間如果有樓梯的話,把AP移到樓梯口附近。
如果AP無法隨意遷移位置的話,可在樓梯上下出口附近安裝 ...

其實我手邊還有一台閒置的Asus WL-520GC
我本來也想把它當repeater用,還刷了dd-wrt,但不知怎的,設定了半天就是無法成功,我對網路設定也不是很熟

目前使用的RT-N10+ D1還是原廠firmware,難道兩台都要刷成dd-wrt才能正常啟用repeater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手邊還有一台閒置的Asus WL-520GC
我本來也想把它當repeater用,還刷了dd-wrt,但不知怎的,設定了 ...

一般都是建議同廠牌同型號才會設定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手邊還有一台閒置的Asus WL-520GC
我本來也想把它當repeater用,還刷了dd-wrt,但不知怎的,設定了 ...

我上面的安裝案例是 asus RT-N12HP 對上 PCi 九森(這家產品已經很久看過),不同廠牌。

也有試過用 open-wrt對中華電信小烏龜,但不會設定,沒搞起來。

樓梯間真的可以考慮,我已經試過兩家,另一家是直接把AP安裝在2樓樓梯口,不用repeater,1、2樓皆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二樓使用的地方在哪?無線分享器放在一樓的最上方(二樓使用的正下方)或是二樓使用的地板,還有就是不 ...

我最後採取移動AP的方案
AP還是在一樓,但盡可能移到靠近二樓電腦的正下方
沒想到真的收訊改善了
除了電線要重整以外,收訊都沒啥問題

原來WIFI還是有一定的穿牆能力啊
いい勉強になりました。

网友:
我用netgear....穿牆能力還不錯~
設定選美國跟澳洲~功率最大~

网友C:
RT-N10 150Mbps 是很多年的舊產品,
如果比外網還慢就應該要換,
不然交的費用浪費了。
每一台天線與無線晶片效率/靈敏度不同,
有時在韌體中調到最低強度,
但是實際使用距離卻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N10 150Mbps 是很多年的舊產品,
如果比外網還慢就應該要換,
不然交的費用浪費了。

我家外網還在用16M/3M,除非RT-N10掛掉,不然應該還堪用

不過有時候看它弱弱的樣子,偶爾還真有點衝動想買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