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H-CNA98 吹風機-故障維修

楼主(2022-04-03):
很久沒發帖了

整搞一台故障的panasonic EH-CNA98 吹風機,

故障狀況:上電不過電全無反應,

外觀及銘牌

拆開的結構體

拆測結果,主供電溫度保險142度10A燒毀,所以不過電

更換新的溫度保險,沒同規料件用152度10A代換,
因為溫度保險夾在加熱絲裡面,不好拆也沒辦法用夾的
剪斷工具能碰觸的一腳,新的溫度保險不剪腳,折彎長的一端,
烙鐵伸入縫隙焊接,要注意時間,碰觸太久會燒斷
等冷卻再焊另一端

檢查開關接點也打火炭化,整理開關

更換溫度保險整理開關後發現只有加熱沒有風
,測試馬達有供電無動作,拆下馬達,並上電測試

馬達沒動作,分解後發現原來是碳刷沒了,

整體故障原因就找到了,保險燒的原因就在這了,

找了一顆之前拆下的吹風機馬達換上,搞定,組裝交機。

機主說這台他送原廠修,原廠說這台是平輸品不承修,所以請我幫忙。

這台我也搞了兩天,經驗值無價。

网友A:
這不是不能用焊的?焊點會在溶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不能用焊的?焊點會在溶化吧?

吹風機只要有風溫度就沒高到會把焊點融化

网友:
再 融化 焊錫 之前 溫度 保險絲 會先燒掉 ~

不過 吹風機 只要没風吹出(過熱)  以前 保護用 自復金屬  !

冷卻了 又可以恢復過來 好用多了~

网友B:
前陣子有幫人修
試拆過這支
碳刷沒了要換風扇馬達的
真的難拆到爆炸
外殼一直掰不開
最後是換好了能用
但殼的密合總感覺差一點點壓不到全密
不知道哪裡卡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陣子有幫人修
試拆過這支
碳刷沒了要換風扇馬達的

這台的線路,埋設比較刁鑽,要放回定位,不然組裝會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