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H77-DS3H 後USB全部不動作

楼主(2022-04-04):
跟之前不同板~
這張可開機,前置USB正常
後面USB全部無法使用(滑鼠某些角度會亮,但無法使用)
研判保險應該沒燒
已經刷過BIOS
量測 R60 R72如圖 ,圖紙R60正常8.2K,R72-15K(南橋故障拉低??)

請問各位前輩
這狀況是南僑GG了嗎??

网友A:
你還有一張圖片尚未完成插入位置。

网友B:
把那兩顆電阻拆下測量換了應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有一張圖片尚未完成插入位置。

那張多的
用編輯刪不掉
請問該怎麼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張多的
用編輯刪不掉
請問該怎麼刪

那張你要去點圖片的縮圖做插入動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張多的
用編輯刪不掉
請問該怎麼刪

不用刪
再次編輯文章 將多餘的圖片 有點選插入 (在說明多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兩顆電阻拆下測量換了應該就好了

謝大大~R60拆下測量 8.2K正常
            R72拆下測量 12.87K 異常,換上15K
USB都可以正常使用
補充沒拆下量 兩顆都會在5.X K

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C:
非科生,很納悶為何阻值;R60拆下測量 8.2K正常,R72換上15K就正常。

兩顆串聯是23.2k,並聯是5.3k。

樓主;補充沒拆下量 兩顆都會在5.X K。

我覺得;這樣算並聯也差不多,真的有這樣精密嗎? 貼片電阻有像,dip直插的分4色與5色精密的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科生,很納悶為何阻值;R60拆下測量 8.2K正常,R72換上15K就正常。

兩顆串聯是23.2k,並聯是5.3k。

沒拆下量 則會遇上 板上線路並接其他零件

舉例   IC的輸入端 內部迴路  有著ESD 抗靜電防護電路  已經是規範需要
一般就是 內部迴路  輸入端點往VCC/GND 各接一個 二極體
靜電攻擊時  正向過壓二極體往VCC引導  負壓二極體由GND 過來
除了二極體 還有許多大同小異手段     請估狗 [ESD 二極體] 有許多圖文

電表量電阻時  電表本身會將電壓電流 往探棒送
遭遇前述ESD二極體時  就成了並接其他零件二極體往VCC引導  VCC又攤上一堆其他零件

在板上直接量測  只是一種粗略範圍抓概率的做法
有了可疑的範圍後 最終要回歸 拆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拆下量 則會遇上 板上線路並接其他零件

舉例   IC的輸入端 內部迴路  有著ESD 抗靜電防護電路  已經是 ...

感謝SIMON1016老師!耐心解說,又學到很多,正科是一步一腳印學習累積,我這半路出家,又沒高學歷基礎,推理解析能力差,幸好來到這個有深度的論壇,才能享受到老師們的指導,謝謝!老師前輩們,常想要是年輕時就能遇到大家,就不會常常繞圈子,浪費好多時間,感恩!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