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 最近有人 遇到這樣的問題嗎?

楼主(2022-04-05):
怪怪的畫面 !.jpg

那個畫面出現 白色方塊 ? 會是顯卡的問題嗎 ?

還是 軟體方面的 問題 ?  (不會是 螢幕 吧) ?

有時候 也會出現在 YT 留言時會出現 ?

顯卡 打一些 遊戲時 也没啥問題 ?  很奇怪 !

有没有人遇到一樣的問題呢 ?

可以上來指點指點一下~

感謝 !

网友A:
昨天有遇到, 沒有截圖存檔, WIN10+CHROME, 今天已正常。

网友B:
如果是網頁才會出現,那就是瀏覽器的設定問題。
把瀏覽器的硬體加速功能關閉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有遇到, 沒有截圖存檔, WIN10+CHROME, 今天已正常。

我是用 Microsoft Edge
版本 100.0.1185.29 (官方組建) (32 位元)

跟 CHROME 用的核心是一樣的~

我再觀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網頁才會出現,那就是瀏覽器的設定問題。
把瀏覽器的硬體加速功能關閉試看看。 ...

目前我先關掉試試~

感覺是開了 YT  再到其他的 網頁 ~

才會出現這種現象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先關掉試試~

感覺是開了 YT  再到其他的 網頁 ~

最近YT看短片會轉圈圈進不去,或是出現影片縮圖框,上划至下一部影片則出現上一部影片的縮圖框,真的很奇怪。
小米3、HTC M8很常發生。

三星J7則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YT看短片會轉圈圈進不去,或是出現影片縮圖框,上划至下一部影片則出現上一部影片的縮圖框,真的很奇 ...

我是用電腦的~

也不是轉圈的問題 ~

例如 :

你要留言的時候  可以明顯看到  有一個白色的方塊  遮蔽著一定的範圍 ! (應該是數個)
然後按住滑鼠動一動拉一拉 那個方塊也會有所變動 ~
最近才發生的事 ~

我YT遇到很多奇怪的事 有時候 留言 完全 留不上去   (可以正確打完字 但按輸入 再按重新整理  就消失了)

我知道 有時候是 因為關鍵字  會被消失  但我是會消失的話 幾乎留言完全無法留~

但有時候又完全正常 没問題 ~ (所以我又創一個新的帳號 反而又没問題)

但老帳號有設定傳通知到 E-MAIL 比較方便  但新創的帳號 怎麼都找不到設定的方法~

老了記不住當初自己怎麼設定的~

网友D:
我猜是ㄍㄨㄤˇ ㄍㄠˋ  載入失敗的關係
以前android手機也看過有人出現海苔條,其實是ㄍㄨㄤˇ ㄍㄠˋ  顯示框,但ㄍㄨㄤˇ ㄍㄠˋ  沒載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ㄍㄨㄤˇ ㄍㄠˋ  載入失敗的關係
以前android手機也看過有人出現海苔條,其實是ㄍㄨㄤˇ ㄍㄠˋ  顯 ...

位置不定  有可能有數個  有一定規率 !

看那個 圖 就 有3個出現 對角~

也許真的是ㄍㄨㄤˇ ㄍㄠˋ  没弄好~

网友E:
我是用CHROME,沒有這個狀況

网友F:
可能这位小姐姐某些地方少儿不宜,mosaic有点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这位小姐姐某些地方少儿不宜,mosaic有点大而已!

你別歪樓了 ~

這可是 W 老大 的最愛 ~ (台版的)

小心被 河蟹 掉了~    (開玩笑的哦) !

P.S

元宵 大家同樂 猜燈謎 !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796-1-1.html

這個未見你們來參與 !  很希望你們共同的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CHROME,沒有這個狀況

謝謝特別告知 !

今日也未見問題 ~

希望只是偶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