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GR-53TTE 冰箱 不停轉

楼主(2022-04-05):
各位前輩,
小弟鄉下這台冰箱, 前陣子發現有結霜打到風扇的問題
經查文, 已經排除除霜計時器 ( 會轉,各階段能有電壓輸出), 加熱管在除霜階段也會發燙...

後來想說是不是溫度控制器故障, 因為從我重新插電後, 壓縮機有持續運轉至少2小時不停
冷凍庫溫度量測到 -19度, 壓縮機還是不停轉

小弟將溫度控制器拆下後, 它是在冷藏室, 且跟一般的接線不大一樣
直接量C & L阻值在 0.2-0.4歐姆 , 放到其他冰箱一段時間,再量測就暫時不導通 ( 應該是好的??)
C腳 直接 接 灰線 ( 110V電源)
L腳 接藍線 但 它非直接接壓縮機 而是 藍線出來串聯兩個藍色接頭 然後再串接粉色線 再串黑線接頭
其中 L腳 與 兩個藍色有導通, 但與黑色接頭不導通
如圖4, 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不導通? 是它造早成該問題還是我有哪些地方沒注意到
還請前輩指點 謝謝

圖1 線路圖

圖2

圖3

圖4

网友A:
如果有除霜後重新插電, 壓縮機有持續運轉至少2小時以上(這是正常的)
請再觀察一段時間.

猜電熱線的兩端接點.

网友B:
紫色那條不是電線,是電熱線,它貼附在鋁箔貼紙上,再黏貼在調溫器上,
用意是防止調溫器結露,利用電熱將水氣蒸發,有些廠牌會設計水泥電阻,是同樣道理,
這條電熱線阻值比較大,電表要切換到k值以上

風扇周圍會結霜,那蒸發器上會結很厚的霜嗎?
如蒸發器上也會結厚霜,那才是化霜有問題,如只是風扇周圍結霜,要注意冷藏/冷凍門是否密合度有問題

网友C:
有遇過除霜計時器在測量會轉..不過裝上去後過陣子也是蒸發器也是結霜..直接換顆新的計時器就解決的..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色那條不是電線,是電熱線,它貼附在鋁箔貼紙上,再黏貼在調溫器上,
用意是防止調溫器結露,利用電熱將水氣蒸 ...

謝謝T大
待我之後裝回,再來仔細觀察結霜情況
還有想請問, 為什麼這個溫度控制器是裝在底層呢
這樣如何知道冷凍庫的溫度?所以它是利用冷藏的溫度還決定溫度是否達標?
因為我冷凍庫的溫度已經到達-19度了,如果這個紫粉色是加熱絲,那感測頭放在加熱絲旁,是不是讓周圍的溫度更高,這樣不就一直溫度達不到目標溫度了? 還請T大解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遇過除霜計時器在測量會轉..不過裝上去後過陣子也是蒸發器也是結霜..直接換顆新的計時器就解決的..給你參 ...

M大,
這個計時器我之前發現會轉沒錯,然後我將它轉到除霜,有看到火花產生,表示裡面確實積碳,可能會導致不導通沒錯,後來我有清理過了,只是這次發現運轉兩小時一直不停機懷疑是溫度控制器的問題,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除霜後重新插電, 壓縮機有持續運轉至少2小時以上(這是正常的)
請再觀察一段時間.

S大,
原來重新開機要運轉那麼久,那請問一般要運轉多久呢?
因為冰箱在鄉下,回去一趟時間蠻久的,要提前安排,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
原來重新開機要運轉那麼久,那請問一般要運轉多久呢?
因為冰箱在鄉下,回去一趟時間蠻久的,要提 ...

請參考看看.
[問題求助]國際牌 NR-M700MG 冰箱溫度降不下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523-1-1.html

要看冰箱內部的東西多少ˊ都有關係ˊˊ,
每一台冰箱我觀察是不一定相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T大
待我之後裝回,再來仔細觀察結霜情況
還有想請問, 為什麼這個溫度控制器是裝在底層呢

控制壓縮機啟/停的調溫器設計在冷藏室內,這蠻常見的

蒸發器是設計在冷凍室內,而冷藏室的冷度是由冷凍室抽風抽下來,
冷藏室的容積比冷凍室大很多,當冷藏室溫度達到額定溫度時,冷凍室
溫度這時的溫度勢必比冷藏室更冷,家用冰箱大約是-15~-18度之間,
當冷藏室溫度達到5度C左右時,冷凍室溫度也已達到-18度C左右,
這是調溫器廠家與冰箱製造廠家設計好的比值

防止調溫器結露的電熱線其實產生的溫度並不高,不會影響到溫度控制

新的冰箱第一次插電,在冰箱內沒有放任何食物情況下,大約會連續運轉4小時左右達到
設定溫度,如有放食物或冰箱放置位置溫度較高,這時間會再增加
因為你有斷電過重新再送電,只是不知你斷電的時間長短,所以連續運轉2小時這是有可能的,
測得的-19度C溫度與標準溫度只差1度,也是在正常值內,且溫度量測要測量壓縮機停止後
的庫內平均溫度,不然測得的溫度是瞬間冷風直接吹出的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壓縮機啟/停的調溫器設計在冷藏室內,這蠻常見的

蒸發器是設計在冷凍室內,而冷藏室的冷度是由冷凍室 ...

T大,
謝謝,這下我知道要連續觀察多久了
至於結霜問題,待長期觀察後,再來看看上次我整理的定時器有沒有完美解決,當時拆開後,發現真的積碳滿多的,確實當時一知半解,當下現象破壞了,就很難追查真相,只好再慢慢觀察了,感謝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壓縮機啟/停的調溫器設計在冷藏室內,這蠻常見的

蒸發器是設計在冷凍室內,而冷藏室的冷度是由冷凍室 ...

今天抽空回去一趟, 連續測試5小時不停機, 發現功率從一開始220W後來降到170W左右,
期間有一次除霜 (183W左右 , 約開機3小時之後開始除霜), 然後變成3W, 沒2分鐘就又啟動壓縮機, 又回到220W-170W

我一ˊ直在等它停機, 就是不停機, 最後受不了了, 在不斷電的情況, 先把冷藏的螺絲鎖好
在拆冷凍室, 拍了那張結霜圖( 估計有點溶了), 感覺都集中在上部,
加上後面的壓縮機管路, 發現右下角有油油的痕跡
該不會 一開始的風扇敲冰塊, 到後面不停機, 都是漏冷媒造成的吧!

四周膠條正常, 冷藏室溫度約 9度 (溫度計放門上, 關門監控), 但就是不停機

我有量過壓縮機溫度, 大概在62度左右,如果不處理, 讓它一直開機, 不知道是否有風險
如果要處理, 找破洞 重灌冷媒, 不知道費用會落在哪個區間,

問題有點多, 還請幫忙解惑, 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抽空回去一趟, 連續測試5小時不停機, 發現功率從一開始220W後來降到170W左右,
期間有一次除霜 (183W ...

從第二張圖 結霜情形看來 結霜不平均 只結四管多的霜
應該是漏冷媒了 (冷媒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第二張圖 結霜情形看來 結霜不平均 只結四管多的霜
應該是漏冷媒了 (冷媒不足)

S大,
想請問如果是漏冷媒,會造成蒸發管結冰塊,進而讓風扇敲到嗎?
如果找人修補跟填冷媒,費用會落在多少,如果太貴,就沒有維修的必要了
謝謝S大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抽空回去一趟, 連續測試5小時不停機, 發現功率從一開始220W後來降到170W左右,
期間有一次除霜 (183W ...

漏冷媒了
冷媒有漏但沒全漏完,就會在蒸發器入口處結大量霜,
甚至霜會結到卡到風扇

各家費用有落差,大約3000元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抽空回去一趟, 連續測試5小時不停機, 發現功率從一開始220W後來降到170W左右,
期間有一次除霜 (183W ...

漏冷媒一定要處理,
不然壓縮機壽命會減短.

如果是很舊機型,
建議換一台.

楼主:
好的 確定是漏冷煤了
那我就來做處理看看要不要維修了
謝謝這個群的大家幫忙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