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蒸汽熨斗 1900 series (拆解維修)

楼主(2022-04-06):
後面這根 螺絲 先解掉~
連接的電線 (可以先拆也可以後再拆) 現在不是很好拆 ! 注意 後面 還有 2根螺絲 鎖住外殼 !
取下 橘色 這個裝置 (用轉的) !
才能看到這根螺絲 (拆解下來)
外邊 白色 固定 外殼 拆除 及 後面那塊  !
前端 有一根螺絲 鎖住 底下 白色底座 ~
白色底座有 3根螺絲鎖住
橘紅 加水 口  白色 連動溫度調節裝置
最下面的金屬架構 注意 螺絲 有隔熱裝置 不要搞丟了 !
溫度 調節的 旋鈕 !
所有 電線 連線  的位置  及作用 ~

這次維修 主要是 固定底板金屬 螺絲 鬆脫  !  (重新鎖固OK)

那個 溫度 調節的裝置 有些老化 造成旋鈕無法正確指示 ~

只要注意這些誤差 使用上並没啥問題 ~

P.S
如果要 加水 使用 請記得加入 軟水  或是 煮沸 過的開水 ~
這樣子 壽命 會更延長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