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液晶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22-04-06):
本人目前維修的東芝55SL417U 異常現象是,送電之後繼電器動作,就是剩下背光的5V 為0V 其他電壓都正常,但是 螢幕不顯示-----重點是 按下任何按鍵後 12V 24V 都掉到8V以下,...

請問: 假若 PFC 故障是否是這個現象?  使用的電源IC是 FSFR2100USL ,這個IC 可能衰老導致這現象嗎?

楼主:
請問主機板友人協助維修嗎? 費用可議!! 因為我已經沒辦法再修下去了!!

主機板 PE0953A

電源版正常

目前狀況

我有PO在徵求欄位但是沒有訊息!!

也請各位建議公版,感謝!!
這是東芝的55吋液晶電視 55SL417U

楼主:
這電視狀況是 送上電源 綠指示燈 閃爍3下停2秒,持續... 有輸出24V 12V 5V 但是按下POWER按鍵持續三秒鐘,他會跳另一個綠色指示燈,後跳回 閃爍3下停兩秒,這期間12V 24V都變為零,我上網查過,說是"總線異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電視狀況是 送上電源 綠指示燈 閃爍3下停2秒,持續... 有輸出24V 12V 5V 但是按下POWER按鍵持續三秒鐘,他 ...

依你說的情形  應該是有偵測到 異常 然後 關閉 輸出 ~

你可以試著 除了 POWER   主板   其他的先拆除 看看會有什麼 不一樣的情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說的情形  應該是有偵測到 異常 然後 關閉 輸出 ~

你可以試著 除了 POWER   主板   其他的先拆除 看 ...

JEANSHYEN 大: 感謝您的回答,我目前 TCON版和背光板接頭都去除了,剩下 按鍵部分,但是,按鍵不分去除了之後,就不能控制了!!
按鍵部分是有一個IC在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 感謝您的回答,我目前 TCON版和背光板接頭都去除了,剩下 按鍵部分,但是,按鍵不分去除了之後 ...

所以說 你這個只有接 按鍵部分對吧~

之前 我修的 那台電視 因為背光有問題

主板會 偵測到 問題 就會令 POWER 板 把 供應 12V 24V 輸出 關閉   !

還是要找出來 是哪個區塊 出問題 才好維修方向 ~

网友B:
既然拆了 要不像這樣的電容全換掉 再試看看

東芝主板-2

東芝主板-2

下張一個電容沒圈到

東芝主板

東芝主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主機板友人協助維修嗎? 費用可議!! 因為我已經沒辦法再修下去了!!

沒電路圖只能用猜的:

1. 先確定power板是否正常:找出主機板來的啟動線腳位與高低電位,拔除電源板往其他板連接線,把啟動線用電線固定接在啟動電位,測量各組電壓輸出是否正常?在各組輸出加上約1A負載,看輸出電壓是否有變動?

2. 主機板各組電壓以可調電源供應器供電,最好每組都同時供電,按啟動鍵後觀察各組電流值多少?觀察一段時間看是否有零件發高熱?尤其是電解電容、晶片陶瓷電容,這類零件短路會吃掉大電流導致高溫,有的話換掉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說 你這個只有接 按鍵部分對吧~

之前 我修的 那台電視 因為背光有問題

感謝您的建議! 背光的板子 除了24V GND 外 有兩條線 2.9V Dim 亮度 和 5.2V 背光ON !!
我目前使用 外加信號 背光可以點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電路圖只能用猜的:

1. 先確定power板是否正常:找出主機板來的啟動線腳位與高低電位,拔除電源板往其 ...

YSC大 感謝您!!
我有外接電源,電源輸出並沒有過大,平常電壓正常,但是按下電源鍵之後,他就輸出掉下來!!
感覺是 系統MCU 有動作,但是某一個步驟就會把0.9V電壓變成0V.
今天早上量了一下,發現0.9V電壓提供的是MCU BROADCOM BCM35230KFSB07G (他的正背後有一個SMD電容量測組抗也是18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感謝您!!
我有外接電源,電源輸出並沒有過大,平常電壓正常,但是按下電源鍵之後,他就輸出掉下來!!

所謂按下電源鍵之後輸出就掉了下來?是指外接電源供應器電壓掉下來?那時電流是多少?

可以試著增大電流,看哪個零件不正常發高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拆了 要不像這樣的電容全換掉 再試看看

下張一個電容沒圈到

哥,換電容很困難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說的情形  應該是有偵測到 異常 然後 關閉 輸出 ~

你可以試著 除了 POWER   主板   其他的先拆除 看 ...

J大:
   回報進一步狀況!!
  按鍵部分是電容式按鍵,有一個特殊IC,我把接頭拆了,因為不含遙控器接收,所以拆了電路板之後閃燈的指示變了,遙控器還是無法開機!! 可能是軟體是出了什麼問題!!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公版"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
   回報進一步狀況!!
  按鍵部分是電容式按鍵,有一個特殊IC,我把接頭拆了,因為不含遙控器接收,所以 ...

我是建議全部接回去 然後再一 一 的測試 !

遙控部分 應該不是很重要 只要能開機就好 ~ (手動開機)

你要改 公板 的話 你要先看 面板上的 規格

論壇也有幾篇改公板的文章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換電容很困難ㄟ!!

拆.清洗.換新 一顆約一分鐘有困難嗎

网友:
參考此討論的第2頁及第3頁,0.9v應該是那顆BGA 芯片的core電壓,會掉到0v可能是此芯片問題了,此芯片在LG電視可以看到很多重新植球的影片

https://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49837&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