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櫃車為何要放氣?

楼主(2022-04-07):
請問一下
我上班這邊常常有大車出入
常常看這些貨櫃車停著停著就突然一陣「氣~」聲,好像是把甚麼氣放掉
聽司機說跟剎車有關,但他們也說不太清楚

有點好奇這是甚麼機制?謝謝

网友:
小車的是油壓剎車,大車是用氣壓剎車

网友:
你聽到的應該是放水的聲音。氣壓系統中空氣壓縮機將空氣壓縮並儲存在儲氣筒內供需要時(煞車時)隨時有高壓氣體可用。但是空氣中含有水分,而且水的密度、重量又較大,在高壓環境中環境下直接凝結成液態水在儲氣筒底部。所以在儲氣筒底部都會有排水孔,排水時利用桶內高壓空氣將水擠壓出來,就會有你聽到的聲音。

网友:
多來幾次  例如山路  生產儲氣 跟不上消耗  就產生壓力過低
空氣煞車系統開始持續發出壓力過低之警示音
駕駛人也會感受煞車力不足

列車也有用到: 巴黎里昂車站列車相撞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 列車相撞事件

我印象中 有這種災難新聞
陽明山嚴重車禍 遊覽車疑因煞車失靈
https://news.ltn.com.tw/news/Taipei/paper/1382840

調查報告
https://www.ttsb.gov.tw/media/45 ... 1%E5%91%8A_1215.pdf
摘要第10/93頁

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1影像與訪談紀錄,1204:31 時,事故車輛車速 28
公里/時,該車之空氣煞車系統開始持續發出壓力過低之警示音,事故駕駛
員表示有聽到該警示音但當時不知其代表何意。
1205:12 時,事故駕駛員因
感覺煞車力有不足的現象,於行經陽明山遊客中心後將事故車輛靠右停於
路邊,車停後警示音即停止。事故駕駛員從後照鏡看到後方有多車在等待
無法久停,且認為車輛有煞停應可繼續行駛,故又繼續行駛下山。重新開
車後,事故車輛之空氣煞車系統再度發出警示音,且車速逐漸加快。1206:39
時,事故車輛準備通過湖山路一段路口,車前影像記錄到三重客運的蹤跡,
此時車速 47 公里/時。1206:46 時,事故車輛距三重客運約 10 公尺,車速
48 公里/時,並記錄多名乘員驚呼聲。依機械式行車紀錄器卡紙資料,事故
車輛最後以車速約 51 公里/時追撞三重客運公車,事故地點之經緯度座標
為 N25.152335°, E121.547078°。

楼主:
我釐清一下

所以大車都配有空壓機和儲氣筒
1.當儲氣筒裡的水氣累積一定程度就會利用空氣壓力排水,造成壓力降低
2.常常剎車也會用掉氣壓,也會造成壓力降低

當以上狀況頻繁發生,空壓機產氣跟不上,就會造成剎車力不足或失靈

我都是在車子停妥怠速時聽到的,所以是狀況1的排水,對吧?

网友:
氣壓煞車,
小弟的堂哥開砂石車,
看他要出車前都先放在那發動二十分鐘,
把煞車壓力打飽才上路.

https://kknews.cc/zh-tw/car/x6zvolr.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釐清一下

所以大車都配有空壓機和儲氣筒
我都是在車子停妥怠速時聽到的,所以是狀況1的排水,對吧?

等到制動過程完成以後,活塞在彈簧的作用之下,會回到原地,同時會把做功管道裡面的氣體快速放掉,所以我們會聽到有噗嗤的放氣聲。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ar/x6zvolr.html

网友:
這個不就跟人一樣 ~
為什麼 ? 要放屁 ?    (開個玩笑)

[常常看這些貨櫃車停著停著就突然一陣「氣~」聲,好像是把甚麼氣放掉]
因為車停了 不再繼續 提供壓力 ~

壓縮空氣時 空氣 溫度 會上升  放著冷卻後  壓縮空氣 中的 水氣 就會凝結成水 !
等下次再起動時  系統含有大量的水 對整個 煞車系統 會有影響 !
不同物質 壓縮率是不一樣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釐清一下

所以大車都配有空壓機和儲氣筒

富灥 故事實資料報告 PDF的第17頁
當壓縮空氣的壓力達到控制壓力(約 890 kPa3)時,來自控制通道的空
氣壓力會打開空氣乾燥器的洩放閥,啟動再生功能並排放多餘的壓縮空氣及水分

所以 應該是狀況1的排水 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