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 HDMI 接電腦, 四邊都跑出去了

楼主(2022-04-07):
話說小機機螢幕小, 老姐姐想 HDMI 接個 32" 電視, 結果呢, 四邊都跑出去了
請教是機機問題, 還是電視問題, 有方法嗎

网友:
顯卡跟電視螢幕都調調看
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XCvrgbaI
or
http://pcbox.freebbs.tw/viewthread.php?tid=645

网友:
  電視 基本設定 若有 "畫寬設定", 請選 "全螢幕" 試看看.

网友A:
顯示卡驅動程式要調整『邊界』!!調整後就會正常。

*示範案例:以我自己的sampo液晶電視為案例:
nvidia驅動的『調整大小』點選後,功能表就可以選擇螢幕範圍如圖一

驅動程式設置項目

驅動程式設置項目

圖二:調整好之後點確定~~螢幕就回到正常大小了

調整時螢幕解析

調整時螢幕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驅動程式要調整『邊界』!!調整後就會正常。

*示範案例:以我自己的sampo液晶電視為案例:

不行

楼主:
還是不行

PC_NG

PC_NG

网友B:
4# 那張照片 主機識別了顯示器LOGO 標示著 EM-42VA18D

你目前主機 識別的 是 '內建' 顯示器  ==> 改一下看看

网友:
進入 電視機--主選單 調整看看

网友:
要正確安裝顯卡官方的驅動程序,不要用系統自帶的驅動,解析度調整看看,我也有筆電無法正確顯示,調低解析度勉強的可接受了。桌機,有安裝正確驅動,解析度1920*1080

筆電,用系統自帶的驅動,同步顯示,解析度1366*768

蓋上螢幕,解析度跳1920*1080

解析度調1776*1000視窗全部在可見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 那張照片 主機識別了顯示器LOGO 標示著 EM-42VA18D

你目前主機 識別的 是 '內建' 顯示器  ==> 改 ...

不行, 24" / 32" / 42"  55" /65" 的電視都一樣, 可調的都試了.
INTEL HD Graphics,  GPU 2012年 不支援了.

网友:
通常都是在電視的選單內調整~
有的選項是全螢幕 .有的是 點對點~
還有是在設定HDMI選項中有 滿框  ~

以上都是在電視的選單設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 24" / 32" / 42"  55" /65" 的電視都一樣, 可調的都試了.
INTEL HD Graphics,  GPU 2012年 不支援 ...

我家電視是2008年的VIZIO,也是有畫面會跑出去的問題,老電視又沒有點對點的設定

最後是從Intel驅動的設定去調整比例,還是可以解決
不過我電腦接電視時,習慣一次只顯示一個螢幕再調整,不會讓兩個螢幕同時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電視是2008年的VIZIO,也是有畫面會跑出去的問題,老電視又沒有點對點的設定

最後是從Intel驅動的 ...

請問你下載的點,
INTEL 網站下載那個自動偵測, 自動檢查沒有這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你下載的點,
INTEL 網站下載那個自動偵測, 自動檢查沒有這個

如果是INTEL的話要看驅動程式的更新時間!!我記得如果是5X/6X/系列的驅動程式最新的應該是2021的版本~那個就可以調整螢幕了(如上圖)不過請記得選螢幕偵測(對了~另外一個重點:螢幕連接的線必須是DVI/DP/HDMI 的數位式線材,不可以是 d-sub類比式的線,我自己實際側試過,這涉及windows的pnp偵測問題,在d-sub 類比線材之下,很奇怪的不少螢幕/液晶電視會沒辦法正常偵測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你下載的點,
INTEL 網站下載那個自動偵測, 自動檢查沒有這個

我這台筆電是Asus K450C,也快10年了,這麼老的電腦都能辦到
內顯是i5-3337u搭配的Intel HD 4000

但因為這台有獨顯,印象中我沒有特別去找內顯的驅動
應該是win10裝好後自動抓的,至於Intel的顯示器控制台,似乎是安裝chipset應用時一併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NTEL的話要看驅動程式的更新時間!!我記得如果是5X/6X/系列的驅動程式最新的應該是2021的版本~那個 ...

https://icecat.biz/zh-tw/p/toshi ... -t210-21506700.html

Toshiba Portégé T210 筆記型電腦

這台, 不知道是什麼顯卡, HDMI 接電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台筆電是Asus K450C,也快10年了,這麼老的電腦都能辦到
內顯是i5-3337u搭配的Intel HD 4000

https://icecat.biz/zh-tw/p/toshi ... -t210-21506700.html

Toshiba Portégé T210 筆記型電腦

這台, 不知道是什麼顯卡, HDMI 接電視的

它也是WIN10自動抓驅動, 2012年版本, 沒其他更新, 也沒有你那種調XY 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cecat.biz/zh-tw/p/toshiba/pst2et-01300m/port-g-notebooks-t210-21506700.html

Toshiba Port ...

你這台看來沒有獨顯,不然有的獨顯裝完驅動後也會有控制台可以調整

因為win10安裝過程都是一條龍,這個內顯控制中心是哪個環節裝上的我也沒特別注意
我個人猜測是安裝晶片組驅動時一併安裝的

win7-64bit下可以找到,但晶片組不同,不確定能否適用

但有趣的是,我目前手邊的兩三台(舊)筆電,每台intel內顯控制中心都是同樣這個版本
您在6樓貼的照片中的控制台版本,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icecat.biz/zh-tw/p/toshiba/pst2et-01300m/port-g-notebooks-t210-21506700.html

Toshiba Port ...

HM55晶片組 最新版驅動程式是 2013。

Intel® HD Graphics 相關資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HM55晶片組 最新版驅動程式是 2013。

Intel® HD Graphics 相關資源

安裝了
完全沒有效果

驅動還是原來win10自動的那個

楼主:
很奇葩, 換了一條HDMI線, 重開機了3次都一樣, 第四次奇蹟發生了, 甚麼都沒有動過, 開完機突然莫名其妙OK, 但是驅動程序沒變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葩, 換了一條HDMI線, 重開機了3次都一樣, 第四次奇蹟發生了, 甚麼都沒有動過, 開完機突然莫名其妙OK,  ...

看來 hdmi 接觸不良也會這樣~
筆記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