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野狼準備要處分掉了

楼主(2022-04-08):
2010年跟一個年輕小伙收了一台四檔狼,
相約在南投監理站看車,
小伙因成家換了一台現代手排i10,
一面跟我說2000年時他買這台野狼起,
怎麼個翻山越嶺投入多少愛,
同一個頻率的人聊的來當然就直接過戶了,

照片為20160826去十甲路載戰利品的英姿

接手至今已十二年,
其間也換了不少東西,
1.手把(刀把=>小雲豹手把)
2.頂客右手開關
3.傳統H4=>遠近HID=>傳統H4(那年代沒LED燈)
4.發電機內仁(突然有一天就不發電了)
5.鍊條
6.整流器
7.雄獅後視鏡
8.內外胎
9.原廠椅墊
10.單邊後手把=>傳狼後手把=>老狼帶貨架後手把
11.碟煞總磅兩次
12.前叉

在對岸工作期間車都給我老爸騎,
回台後老爸叫我把車搞回台中,
在對岸的三年間野狼里程差不多就多一千公里吧...
運回台中後騎了快一年,
因載物不方便就物色了塑膠車,
有了塑膠車,
當然老狼就被冷凍了,
變成我支援工業區時丟在工廠的代步買料車,
加一百元的油差不多可以騎個半年,
期間的驗車都是低空飛過,

昨天又到了驗車的時侯,
果不其然的拿到了覆驗單,
完完全全的三高,
每每想著這車要不要留,
留著也是放到壞,
又有一點情感,
真要修到可以安心騎又要花不少錢,
引擎漏油/鳥叫/發電量不足/無法電發/空檔燈銅片斷/電瓶壞/大燈開關斷/2010年的車胎(內外胎)/煞車總磅漏油/遠近燈開關斷/怠速不穩,
之前也遇過斷離合器線推了三間車行沒一間有備料的,

下週來做個決斷吧,
再見了老狼,
想不開再來改看野狼300....(大誤)

補充內容 (2022-4-26 11:58 AM):
2022/04/25 老野狼送去機車行處分了,化油器混合比完全沒法調整,行照是125 MR水電狼車型,我的車是傳狼外觀,過戶不可,再見了老狼.

网友:
老狼悲歌...

网友:
有同感 (老) 人 悲歌 ~

天似有情 亦無情

悲歡離合 在人間

网友A:
要修到好....可以買台二手的塑膠車吧,我那台19年的老豪邁,如果要算回收價只有300,但是全部算的補助有六千多,換一台吧,默哀一分鐘ING。

网友B:
SB300以售價來說算不錯,只是騎不快,上紅盾很可怕,尤其61。

网友:
這幾年都去803市場勤益後門換輪胎,有次看到有婆媽要驗車時都遷去給老闆,老闆騎去似乎就過了!

地方機車行應該還是有這種老闆?通常店內都沒有設檢驗設備!{n_163:}

网友C:
要有愛,老狼也可以長長久的~~~~~~
我的心中只有新車好,雖然我很羨目別人,騎著 老偉士牌 老Dio 金旺 出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到好....可以買台二手的塑膠車吧,我那台19年的老豪邁,如果要算回收價只有300,但是全部算的補助有六 ...

丫三哥好,
我這台四檔狼就是接替十八年老豪邁的,
老豪邁也是修到累了,
鎕過缸,
很不亮的18w斜板雙大燈,
換完離合器沒半年又打滑,
機油螺絲滑牙,
真空管怪怪回油會放炮,
負壓冪破車速只能到40(買了個殺肉化油器換過就好了.
整車的束帶,
鼓煞無力,
那時賣了四千...
還開心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愛,老狼也可以長長久的~~~~~~
我的心中只有新車好,雖然我很羨目別人,騎著 老偉士牌 老Dio 金旺 出遊 ...

真的,
除了有愛也要有時間跟場地,
不然也是放在角落等報癈,
畢竟一年要驗一次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300以售價來說算不錯,只是騎不快,上紅盾很可怕,尤其61。

說說啦,
我連大牌都沒去考,
大型重機停車真的是個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愛,老狼也可以長長久的~~~~~~
我的心中只有新車好,雖然我很羨目別人,騎著 老偉士牌 老Dio 金旺 出遊 ...

高中時老爸騎偉士牌,
外公騎野狼,
老媽騎蘭蒂50,
小時侯家裏還有良伴,
看來小弟一家都是檔車魂.

网友:
真是可惜~~~

网友:
好可惜~
目前手中的塑膠車(奔騰G3)也陪我走過20年的歲月~
我倒不是對它有什麼掛念的,只是覺得現在噴射引擎"萬一"沒電怎麼辦之類的事不敢換車!

懷念以前DIO 豪邁 NSR 堅固耐用的美好年代~

网友D:
如果不會吃機油的話,樓主您可以試著自己修修看

引擎漏油
請問哪裡漏,不會吃機油的話可以不管他

/鳥叫
先調汽門間隙,問題還在請您檢查凸輪軸軸承是否鬆動,可能要換缸頭總成或凸輪軸(汽門、汽門搖臂),DIY料錢大約2000

/發電量不足
請您檢查整流器是否老化或接地線(前傳動齒輪蓋上那條短短粗粗的)阻抗過高

/無法電發
大多是啟動繼電器,這顆幾乎125的大家通用,300附近

/空檔燈銅片斷
這個要拆到引擎中箱,料錢50工錢好幾千,騎的習慣的話建議不要修
另個可能是空檔燈接觸點或線斷了,這個可以1隻羅賴八搞定,最好換的是燈泡掛了,

/電瓶壞
DIY吧,可以省個200

/大燈開關斷
請您檢查是開關還是線的問題

/2010年的車胎(內外胎)
消耗品

/煞車總磅漏油
總泵不貴,也可以買殺肉的

/遠近燈開關斷
大多是銅片接點氧化

/怠速不穩,
檢查全部負壓管跟清洗化油器再試試,最好可以測缸壓

网友D:
小弟的老狼滿28歲了,130000KM以上,可能會撐到跟小弟一起退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弟的老狼滿28歲了,130000KM以上,可能會撐到跟小弟一起退休

我的1990年32歲了,還很好發很好騎也沒甚麼大問題

麻煩的是每年的驗排氣比較頭痛
不知化油器換新有沒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會吃機油的話,樓主您可以試著自己修修看

引擎漏油

我現在是拿到覆檢單,
上面要有維修店家簽名蓋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1990年32歲了,還很好發很好騎也沒甚麼大問題

麻煩的是每年的驗排氣比較頭痛

說真的,
兩年前我買了一個化油器大修包都換新了,
去年低空過,
今年就三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說真的,
兩年前我買了一個化油器大修包都換新了,
去年低空過,

如果化油器大修包是自己動手的

何不拆化油器清洗一下,大修包零件應該也沒那麼不耐用吧!
真希望有家專修野狼的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化油器大修包是自己動手的

何不拆化油器清洗一下,大修包零件應該也沒那麼不耐用吧!

是DIY的沒錯,
現在的問題在於當你拿到覆驗單起,
想要做第二次檢驗,
上面必須要有修車店家的維修註記及用印,
起手式是清化油器這大家都知道,
再來又是空濾有的沒的,
說白了小弟就是卡在要不要再投錢進去繳規費.

网友:
樓主您的野狼三高數值多少?基本上如果能維持38-40km/L的油耗,應該調一調就會過

网友D:
由紅圈裡看,您這台改動幅度不小,很像傳統野狼引擎裝到野狼傳奇車台上

一般是2高(CO,HC),會連CO2都高您的怠速應該也高

您的化油器可能要換了,小弟懷疑浮筒室油面過高,常見原因是三角針進油口擴孔變型,這個沒法DIY修
另個原因是油針孔擴孔,一樣只能換整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化油器大修包是自己動手的

何不拆化油器清洗一下,大修包零件應該也沒那麼不耐用吧!

40歲以上的車行師傅應該都會修,價格就要先問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1990年32歲了,還很好發很好騎也沒甚麼大問題

麻煩的是每年的驗排氣比較頭痛

先看排氣檢驗數值

网友:
驗車CO2高是沒啥關係,太低會被懷疑開旁路吸空氣稀釋數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歲以上的車行師傅應該都會修,價格就要先問問看

可能要有儀器配合檢測,老師傅憑經驗感覺的修法不是很踏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要有儀器配合檢測,老師傅憑經驗感覺的修法不是很踏實

一般來說是還好,CB125引擎當初開發的目的就是在缺乏後勤維修地區也能順利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紅圈裡看,您這台改動幅度不小,很像傳統野狼引擎裝到野狼傳奇車台上

一般是2高(CO,HC),會連CO2都高 ...

我到手時也覺得前車主被陰了,
那年代流行老狼改傳狼騙小白,
這兩天有空我想拿去修檔車又驗車的機車行拚拚看,
千把塊能過的話就留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手時也覺得前車主被陰了,
那年代流行老狼改傳狼騙小白,
這兩天有空我想拿去修檔車又驗車的機車行拚拚 ...

期待您的成功分享

楼主:
強制險剛加保(04/08到期),明天生效再來去拚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