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上出現這個是什麼?

楼主(2022-04-08):
左下角那個?

只有我有嗎?

网友A:
那個叫氣泡ㄍㄨㄤˇ ㄍㄠˋ  ,它是算展示次數的,展示1千次240元~400元,這種ㄍㄨㄤˇ ㄍㄠˋ  大家點不點都沒差。
這種通常只會出現一陣子,可能景氣不好各廠家ㄍㄨㄤˇ ㄍㄠˋ  預算也不多,會員點的也不多,導致論壇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也不好,大家就多多包涵。

順便也讓我看看這種ㄍㄨㄤˇ ㄍㄠˋ  的收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叫氣泡ㄍㄨㄤˇ ㄍㄠˋ  ,它是算展示次數的,展示1千次240元~400元,這種ㄍㄨㄤˇ ㄍㄠˋ  大家點不點 ...

没事~
只是有看没有懂~
怕是其他的來蹭 流量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個叫氣泡ㄍㄨㄤˇ ㄍㄠˋ  ,它是算展示次數的,展示1千次240元~400元,這種ㄍㄨㄤˇ ㄍㄠˋ  大家點不點 ...

我的在[門戶] 會轉圈圈 , 其他正常...

另外 目前在站上 不能用滑鼠 壓著左鍵連續拖曳, 只能用點某起始字按[shift] 再移鼠標點尾字
像這樣以他站文字示範...  , 由於時間發生 幾乎相似  懷疑這個新東西引起BU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在[門戶] 會轉圈圈 , 其他正常...

我剛剛試的情形跟你一樣在門戶無法載入,滑鼠的情形也如你所說相同,我先把氣泡ㄍㄨㄤˇ ㄍㄠˋ  移除,並把問題反應給他們,不過可能要下星期才能解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剛剛試的情形跟你一樣在門戶無法載入,滑鼠的情形也如你所說相同,我先把氣泡ㄍㄨㄤˇ ㄍㄠˋ  移除, ...

小瑕疵 不用移除,  running change
先收下這期氣泡ㄍㄨㄤˇ ㄍㄠˋ   費用吧
真要等對方改也不知 今夕何夕  ㄍㄨㄤˇ ㄍㄠˋ   檔期早結束

估計對方也是running change / next order  不會到 立即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瑕疵 不用移除,  running change
先收下這期氣泡ㄍㄨㄤˇ ㄍㄠˋ   費用吧
真要等對方改也不知 今夕何 ...

好的,那請大家多包涵一下了。

网友:
PC 環境可以切換到窄版  改善阻礙閱讀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