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角鋼需不需要補強的問題

楼主(2022-04-11):
我家的東西實在有夠多,已經儘量在送人了,東西還是那麼多,只能在有限空間"往上發展"。
leo.rain 的主業是在做裝修冷氣的,又住在我家附近,常常跟我互通有無,他知道我的想法後,跟我說遇到品項還好的冷氣室外機固定架他會留下來,就給我一對讓我在烏骨雞學姐的貨架旁再延伸一些空間。
因為剛好上方有個孔洞,我先暫時把它掛上看看..........

我有個疑問,因為貨架骨幹是ㄇ字形,也就是上圖紅色框內這樣,這樣載重好嗎?還是應該做些補強?

网友A:
這種角鋼 除非你要放4-50公斤重 不然20公斤以下都不需補強
只是冷氣角架下面那孔也要螺絲固定 才不會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角鋼 除非你要放4-50公斤重 不然20公斤以下都不需補強
只是冷氣角架下面那孔也要螺絲固定 才不會偏移  ...

冷氣腳架往上鎖木板的螺絲請問海馬有那一種適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氣腳架往上鎖木板的螺絲請問海馬有那一種適合的?

主要看木板厚度 由下往上鎖 不超過木板 只要木螺絲都可以
如要由上往下鎖 那木板要鑽一個螺絲頭的寬度 鎖上螺絲才會跟木板平整 不會卡住東西或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木板厚度 由下往上鎖 不超過木板 只要木螺絲都可以
如要由上往下鎖 那木板要鑽一個螺絲頭的寬度 鎖 ...

最適合的螺絲應該要螺絲頭很大,但是長度不長的粗牙螺絲,目前想的到的是OA辦公桌的螺絲可能是最合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適合的螺絲應該要螺絲頭很大,但是長度不長的粗牙螺絲,目前想的到的是OA辦公桌的螺絲可能是最合適的。 ...

如果只有兩端有支架,那就要放5分木心板,5分木心板厚度約18mm,用下圖這種螺絲+墊片很剛好:

照片中螺絲是15mm長,由下往上鎖進5分板不會突出去,鎖固力道也很好。

這種螺絲在五金行很常見,不知道正式名稱叫甚麼?有人說是鐵板螺絲,但鐵板沒鑽孔鎖不進去啊,我都用來鎖木板或牆壁開關、插座。

這種螺絲從長度從5mm~50mm都很常見,算是水電diy常用到的螺絲。

网友C:
上面木板可用這種螺絲 是以前新的室外機鎖腳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木板可用這種螺絲 是以前新的室外機鎖腳孔用

請問能不能A幾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能不能A幾個?

我找看看要A幾個

楼主:
可以的話我想A10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兩端有支架,那就要放5分木心板,5分木心板厚度約18mm,用下圖這種螺絲+墊片很剛好:

這種螺絲稱為木螺絲(鎖木材用),
鐵板需要的是自攻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兩端有支架,那就要放5分木心板,5分木心板厚度約18mm,用下圖這種螺絲+墊片很剛好:

腳架上面的木板大約就18mm,我是從之前淘汰的桌子裁剪來用的。

因為手上的螺絲都太小,所以暫時用克難的方式解決,我還是會來找比較合適的螺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話我想A10個。

收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腳架上面的木板大約就18mm,我是從之前淘汰的桌子裁剪來用的。

18mm是很常見的厚度,用在這地方很夠用了,您的木板有往前延伸,內側最好再鎖一顆:

台中自由路四段那邊不是有五金商城?螺絲、墊片應該很容易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mm是很常見的厚度,用在這地方很夠用了,您的木板有往前延伸,內側最好再鎖一顆:

因為我馬上要堆東西上去,所以就先用手上有的螺絲頂著,這個螺絲是由下往上鎖,日後找到適合的螺絲不用把貨再拿下來,把舊螺絲拆下直接鎖上去就行了。

昨天其實我有個想法,如果找不到大小適合的螺絲,我可能會買一般有螺母的平頭螺絲,木板上面鑽孔做倒角,把木板跟腳架鎖住。

楼主:
其實這一帖最主要是我擔心紅框內的角鋼是ㄇ字型,長久使用後會不會被拉開(綠色線段)?這種冷氣腳架都能撐幾十公斤的冷氣室外機,它載重一定很夠用,現在反而是我的貨架角鋼不知道能不能撐的問題。

海馬大建議20公斤左右不致發生這種問題,不過只載重20公斤似乎也不太實用,我再來想一想有什麼簡易補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一帖最主要是我擔心紅框內的角鋼是ㄇ字型,長久使用後會不會被拉開(綠色線段)?這種冷氣腳架都能撐幾 ...

固定冷氣架的螺絲加長(至另一側固定),
不要單側受力.
這種C型鐵強度一定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馬上要堆東西上去,所以就先用手上有的螺絲頂著,這個螺絲是由下往上鎖,日後找到適合的螺絲不用把 ...

置物受力是腳架,現在說的鎖螺絲只是不讓木板位移,所以受力不大,用現在鎖的螺絲每側3顆就很夠了。

网友:
看ikea 高櫃安全設置
貨架骨幹建議是否有固定在牆壁,確保安全

楼主:
感謝grefoom 腳受傷還專程拿螺絲來給我,從下方照片就可看出跟我原先的螺絲大了很多。

立馬裝上!哈哈,左右邊各鎖3支,這樣應該很牢固了。

grefoom 是跟我說以我家的應用情況不用在意ㄇ字型骨幹變形的問題,因為我的板子夠厚了,只要腳架上的木板固定好,冷氣腳架兩邊受力平均,我整個人上去站也不會有問題。
不過我們本來就不會放什麼很重的東西在上面,因為就算貨架撐的住,以後要拿貨也是很費力,重的東西都是放在下方,上方的位置儘量放可以輕鬆拿的東西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grefoom 腳受傷還專程拿螺絲來給我,從下方照片就可看出跟我原先的螺絲大了很多。

也謝謝wish的招待  又A了兩樣東西回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這一帖最主要是我擔心紅框內的角鋼是ㄇ字型,長久使用後會不會被拉開(綠色線段)?這種冷氣腳架都能撐幾 ...

至於 那C型鐵架 久了會不會被拉開問題 那還不簡單

既然 grefoom 大 離老大那邊不遠 又有在安裝冷氣 那就打一隻紅帥給他
需要用到安裝窗型冷氣公司附的三角鐵 多出的用角磨機切掉 起子機用自攻螺絲固定於C型鋼 變成四方型就不怕了

鎖的位置如下圖 大黃圈鎖在原本螺絲孔即可 小黃圈用自攻螺絲  最好上下都有鎖 如大黃圈孔位不對那就自攻螺絲伺候

网友D:
煩惱擔心的話,可以考慮這樣補強。

网友E:
角鋼內再用2個螺母限位夾住兩側防止它內陷變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鋼內再用2個螺母限位夾住兩側防止它內陷變型。

謝謝你的回覆,不過你貼圖已違反版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煩惱擔心的話,可以考慮這樣補強。

這個方法我一開始就有想過,不過如果真的要負重,用這個方法的做法可能不是用長螺絲那麼單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於 那C型鐵架 久了會不會被拉開問題 那還不簡單

既然 grefoom 大 離老大那邊不遠 又有在安裝冷氣 那就 ...

海馬大說的三角鐵應L型的鐵片吧!grefoom 昨天也有拿來給我,只是我後來覺得重的東西不會放在上面,而且我裝好後還扳著木板做引體向上看角鋼連動都沒動,就沒有再補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不過你貼圖已違反版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 ...

我剛PO一開始用"迴紋針"圖案的附件功能上圖有覺得怪怪的,後來又編輯改用"圖片"模式,結果還是怪怪的就沒輒了,原來圖片模式上傳後還要點一下,瞭解啦~3Q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剛PO一開始用"迴紋針"圖案的附件功能上圖有覺得怪怪的,後來又編輯改用"圖片"模式,結果還是怪怪的就沒 ...

謝謝你的配合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鋼內再用2個螺母限位夾住兩側防止它內陷變型。

如果要用長螺絲貫穿方式處理,你圖片這種鎖三顆螺母的方法應該最能負重。

网友:
鋼結構設計手冊
啦低賽完了,倫家吹不了,還是要交給專業處理!至於ㄇ型結構,記得要看完?

如是頂尖高手 ,除煉金術,搞不好自製潛艇就要靠你,光結構計算就暈了

哇靠還是顧著發問的公司。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實這一帖最主要是我擔心紅框內的角鋼是ㄇ字型,長久使用後會不會被拉開(綠色線段)?這種冷氣腳架都能撐幾 ...

不必操心~C型鋼架鋼材厚度應該超過1MM.支撐架立面是朝外~沒那麼容易變形.....
兩片冷氣腳架之間打個固定..就很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必操心~C型鋼架鋼材厚度應該超過1MM.支撐架立面是朝外~沒那麼容易變形.....
兩片冷氣腳架之間打個固定. ...

你的說法與grefoom 不謀而合,所以我也就先這樣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