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MN250K平衡用可變電阻

楼主(2022-04-11):
徵求下列平衡用可變電阻一顆:
16MM可變電阻雙層6腳,插板式 MN250K(平衡用),沒有中點(從左到右旋轉,在中間不會停一下),柄長15mm。

楼主:
現在以MN100K代用,故停止徵求,謝謝!

网友A:
請問這個平衡的功能是要做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平衡的功能是要做什麼?

平衡擴大機左右聲道的音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衡擴大機左右聲道的音量。

我的意思是左右聲道為什麼會需要平衡這個旋鈕?
以我的認知,改變了平衡這個旋鈕,那擴大機就變成一邊比較大聲,一邊比較小聲了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左右聲道為什麼會需要平衡這個旋鈕?
以我的認知,改變了平衡這個旋鈕,那擴大機就變成一邊比 ...

我需要換平衡可變電阻,是因為該VR故障,造成左邊無聲音,有人會用短路各腳位的方法,而不用換新VR。

使用平衡可變電阻的時機,以下網址有相關討論:
http://www.myav.com.tw/bbs/showt ... 12&pagenumber=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左右聲道為什麼會需要平衡這個旋鈕?
以我的認知,改變了平衡這個旋鈕,那擴大機就變成一邊比 ...

老大:
平衡擴大機左右聲道音量輸入用
有前輩是改單聯音量x2 個別調整音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平衡的功能是要做什麼?

就是用來調整調整左右聲道的音量平衡, 往左調左道變大聲,往右反之,
如250K MN型的雙聯VR是CH1的1-2-3腳分別為0歐,250K, CH2相反1-2-3腳分別為250K,0歐
以中心點為準, 所以往左調左聲道阻值還是0,但右聲道就像正常的VR所以訊號變小,反之亦然.
本來也可以用B型雙聯,但這樣訊號會損失1/2, 用MN的無損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來調整調整左右聲道的音量平衡, 往左調左道變大聲,往右反之,
如250K MN型的雙聯VR是CH1的1-2-3腳分 ...

以前玩音響還用過滑動式的MN VR,原理一樣.
現在不太好買, 但網路可查到金電子有,
16mm可變電阻 100KΩ 雙層有段MN平衡
有段是指中心點有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左右聲道為什麼會需要平衡這個旋鈕?
以我的認知,改變了平衡這個旋鈕,那擴大機就變成一邊比 ...

有時候左右聲道聲音會偏一邊...
現在比較少, 以前會因為幾個原因
1.黑膠唱針/唱頭問題, 2.錄音機磁頭卡垢, 3.錄音本身的問題, 4.有些黑膠/卡帶品質不優,
不時會偏一邊就需要平衡調整, 當年的音響幾乎都有,
用CD之後就很少有這個現像, 現在的串流更沒問題, 很久沒去調它了.